关于胀紧套定心与不定心

楼主(2016-09-28):
昨天选了个胀紧套Z11有法兰的那种,没怎么考虑直接就选择了,知道带定心功能。
但是经理说我们公司常用的是Z2。瞬间不知道怎么说了。想解释Z11带定心功能,但又说不清带定心比不带定心好在哪?

请各路大侠谈谈对胀紧套Z2与Z11的理解和他们的优缺点。

网友:
1.单从传递扭矩上来说,只要在其额定负载扭矩内两者没啥区别,
2.区别在于,Z11胀紧时和轴接触的内套要产生相对滑动,而Z2却没有这种现象,我认为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3.两者结构上都自定心
4.至于其它区别,就仁者见仁了。

网友(点评):
MISUMI样本上说类似Z2结构不可以定心,但是类似Z11的可以定心 MISUMI样本:P1003与P1005最上面的特长里写的。

网友(点评):
我们用Z2

网友:
应该差不多,既然领导说公司一直用这个z2,就改用这个啦,我觉得没有所谓。

网友:
这样说吧,宽度小的以方用的Z11,宽的地方用Z2.吧

网友(点评):
那定心与不定心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Z11\Z3定心,Z2调心

网友:
作用都一样的,那就听领导的吧

网友(2017-05-17):
Z2不带自定心功能,Z11的带自定心且没有轴向移动.

网友:
你的工况需要定心的嘛?如果需要就必须选定心的,如果不需要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