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5bar压力的软管有哪些材质&空气软管卷轴的管子材质是什么

楼主(2016-09-28):
工作需要,要买能承受压力5bar的软管,派克的1100p的尼龙管太硬了,要换成软管,但是并没有找到这种可替代的软管。
目前见到的一种管子是高压空气软管卷轴的管子,品牌是brennenstuhl,但是他们家并没有单独的管子备件,而且管子材质只写了个高质量的……
链接为brennenstuhl的卷轴,以备参考。
http://www.brennenstuhl.com/index.php?module=products&index

谢谢!!
好心人千万要告诉我!!!!!

网友A:
5Bar的空气软管 你的要求不高,但是派克乐可利的管 我们用也没觉得硬,要是再软估计只能是橡皮管了或者硅胶管了。

网友B:
一般的气动的塑料管子都能胜任。

网友C:
这类管子上医疗器材rvh

楼主:
引用 网友D:
PU气管

我对这块懂得的特别少,能问问PU管都是干什么的么?
维基百科上都把我给绕懵了,全都是有机化学。
我在淘宝上找到了这种管子,他们起的名字叫做空压机气动风管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5Bar的空气软管 你的要求不高,但是派克乐可利的管 我们用也没觉得硬,要是再软估计只能是橡皮管了或者硅胶 ...

蒽,派克的工作人员给我推荐了一款管子叫做 push_loc plus 801型软管,这个能够完全满足需求,承受压力很高的,感觉我们用的话都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气动的塑料管子都能胜任。

蒽,淘宝上的管子就可以的。只不过我原来不知道这种管子叫什么名字,查起来毫无头绪,耽误了好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管子上医疗器材rvh

RVH是什么?

网友(点评):
看一下,(五笔字出错)

网友:
米思米上有的,可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这块懂得的特别少,能问问PU管都是干什么的么?
维基百科上都把我给绕懵了,全都是有机化学。
我在 ...

既然淘宝上已经找到这种管子,就购买一些回来试用,不需要搞得太复杂了。

网友:
就是普通pu管,但是久了会老化。

网友:
不知道SMC的TUS系列如何,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Φ8的PU气管也就2块来钱一米,买几米回来试试就可以了,不用想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