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铜板的卸垛粘连问题,请教大家如何处理!

楼主(2016-09-28):
现在有客户提供的产品是200mm*120mm的铜片要求分张供料,厚度从0.1mm1mm左右都有。
用机械手取料时粘连很严重,无法实现单张供料,看到网上的各种供料方式比如吹起,刮板,都不理想。
在这里请各位高手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谢谢了!
难点在于:尺寸比较小,并且大于0.4mm左右的铜片刚性很强,很难通过吸盘吸起变形后分层

网友A:
一次粘起来几张?两张吗?还是很多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粘起来几张?两张吗?还是很多张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一张一张的,通过吸盘机械手吸取一张,然后冲压;由于粘连,所以这个分层送料不理想的意思。

网友B:
很多地方中间夹包装纸

网友C: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让每张铜牌堆叠时错位一些就可以了,赌场里用的发牌器一样的原理就可以了,还有最好对铜皮吹干燥热风,加速铜板表面液体的彻底蒸发,这样干燥的薄板之间很轻松的能错位排列的。

网友:
看来现在比较好的方法就是错开放或中间放隔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粘起来几张?两张吗?还是很多张

有时候粘起来很多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地方中间夹包装纸

这个是上一个工序加工后切割的,不太可能中间夹包装纸

网友(点评):
那就考虑倾斜一个触角后再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让每张铜牌堆叠时错位一些就可以了,赌场里用的发牌器一样的原理就可以了,还有最好对铜 ...

铜板本身是干燥的,错位的话需要前工程增加工艺,在本工程也另外需要定位,客户要求的周期很短,基本很难完成

网友:
垂直提起来是有难度的,从侧面拉出来呢?比如弹夹的方式,用一张推出来一张。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厚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上一个工序加工后切割的,不太可能中间夹包装纸

那我估计需要比较特殊的吸盘,和专用的压缩气罐,否则很难吸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板本身是干燥的,错位的话需要前工程增加工艺,在本工程也另外需要定位,客户要求的周期很短,基本很难 ...

铜板本身干燥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只要空气湿度大,铜板散热超快就有很强的冷凝作用,可以很短时间内把空气中的微小的水分再次凝结在表面。这个光滑平整的薄板只要凝结很少的水气就可以产生巨大的粘结力了。这也是任何光滑的板材容易留下手印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铜板要上下两面都要干燥彻底,因为上下两个面中的无论上下哪一面是潮湿的都可以强力粘附住干燥的另一面,所以切不可只顾一面。如果你能保持铜板很干燥那自然不容易粘连,可是如此干燥的环境可能只有在西部沙漠的白天中自然得到,一般的室内环境需要加热与排湿同时进行。光干燥不排湿很难做到不让铜板表面存在细微水分啊。

网友:
200x120从底下推出取料完全没有问题,小张可以的

网友:
还没看楼上各位的高见,先说下自己的,0.4以下的感觉可以用吸盘先翘边在吸起来,大于0.4的靠自重不能分层么?

网友:
提供一个想法供楼主参考,不过这个想法我并未实际验证过,因此能否实现,并不是很有自信

假定楼主的设备节拍足够,我的方法如下

按照吸取物料的张数,预设几个位置,比如经过观察发现最多会吸取三张,则设置两个位置,物料吸取以后,在第一个位置放下i第一次,这个位置上有跟吸头上相同布置的吸盘,但这一套吸盘的真空度设置要比吸头差一些,这样重叠的物料就会被吸盘拉下来,留在第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相同,如果吸头上只有一张物料也没关系,由于下面的吸力较弱,所以物料还是会留在吸头上

如果楼主的设备节拍很紧张,这个方法就需要做一个变通,要多增加一组吸头,这组吸头负责把物料先“摊开”,过程跟原方案类似,真正的吸头只从最后一个位置取料

网友(2021-04-18):
老师您好 请问 您提出的那个机械手 取料 薄铜片粘连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1-06-10):
弹夹行吗

网友:
玻璃的分张我看过,玻璃倾斜一点角度立着放,吸盘吸住后立着上行。有点搓开的意思。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