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画草图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6-09-28):
UG的三维建模,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草图的绘制;由于许多零件形状复杂,所以建模时要画的草图也很复杂,在绘制草图时,一个约束,一个尺寸,二个东西有时出现了过约束,有的欠约束,特别是有时画出中途,出现了问题,头很痛,放弃草图重画又不甘心。
其实我觉得画草图,要做到满约束,每画一条线,如果能满约束它,就不要让它欠约束,不然会影响后面的;如果一些线段在画草图过程没有办法马上满约束,也要尽量将它放置到大概位置,不要让其它线段受到影响。

网友A:
是的。另外,建模过程中最好先列出基准路线。那样就不怕作改。

网友:
UG的基准轴和基准面建起来非常方便智能。

网友:
多画几条构造线不碍事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我现在还是门外汉,但是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会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另外,建模过程中最好先列出基准路线。那样就不怕作改。

对!基准线、辅助线也很重要,将这些基准线和辅助线都画好,草图画起来会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基准线、辅助线也很重要,将这些基准线和辅助线都画好,草图画起来会事半功倍。

· 我特别烦的是基准线、参考线也需要全约束,不然就会提示还有几个自由度没约束好,能不能设置为默认基准线就是全约束的;

· 完全固定(fully fixed)这个命令有时候让我很头疼。比如作两条相交的辅助线,共端点的那种,如果将它们定义为fully fixed,就会显示过约束,原因是交点处有两个单独的fixed,要删除掉一个就好了,这个UG竟然不能识别出来,真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基准线、辅助线也很重要,将这些基准线和辅助线都画好,草图画起来会事半功倍。

当然可以将它完全固定的。我正在做这个视频,有空发到视频网站,再发上来。
画了基准线,基准线的长度不重要,直接通过尺寸约束,或者直接将它完全固定,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