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摆杆加什么样的缓冲器才不容易损坏缓冲器?

楼主(2016-09-28):
如题,见图,因摆杆不是直线运动,那么作用到缓冲器顶杆上的力是斜的,时间长了,以及频率高了缓冲器的顶杆很容易被憋歪,继而损坏,不知道大家在这种类似场景下是如何使用缓冲器的(有专门针对这种场景的缓冲器吗?)? 望了解的朋友赐教,非常感谢!

摆杆加缓冲器

摆杆加缓冲器

网友:
摆杆上设计一个机构,变为垂直力。

网友:
楼主最好把实际的结构拿出来,才好判断。
不然就只能把缓冲缸放“正”了。

网友:
往摆杆是套个直线轴承

网友:
安装一个鱼眼接头呢,试试可不可以!

网友:
缓冲器斜着放,垂直于杆啊

网友:
缓冲器斜着放,垂直于杆.

网友A:
你需要一个偏心转接头:

楼主:
见图片

003

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个偏心转接头:

没看太明白,感觉结构上和缓冲器差不多的,套在缓冲器上用的吗?这个是因为它的顶杆端面是弧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太明白,感觉结构上和缓冲器差不多的,套在缓冲器上用的吗?这个是因为它的顶杆端面是弧面吗?

套在缓冲器前端使用。看结构,主要是力的传递:

网友:
设计一个如图所示的铰链就可保证顶杆受力不偏斜

网友:
摆杆和缓冲器连接处加个滑动轴承,滑动轴承套在摆杆上。

网友:
速度有要求吗,不然在摆杆中心那边加个扭簧,或者类似的旋转缓冲器

网友:
设计中和楼主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现在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方便指导下么?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在摆臂上增加一个线性滑块,滑块上再加一个复位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