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切割清单

楼主(2016-09-28):
本人做焊接切割清单时遇到了小麻烦,请各位社友解答。问题如下:
本人焊接切割清单模板链接到了自定义属性,但是当我想双击手动更改或编辑时没有反应,不像材料明细表所显示弹出keep link    break link。而且第一行可以编辑,其余内容都不行。(标题栏在下侧)

网友A:
哈哈
用材料明细表吧
什么表只是形式问题,都能做成一样的。也可以在焊件切割清单的属性中添加属性,链接到材料明细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用材料明细表吧
什么表只是形式问题,都能做成一样的。也可以在焊件切割清单的属性中添加属性,链接 ...

关键是都是型材焊接,用焊件做的,是个零件,材料明细表无法实现啊。。。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用材料明细表吧
什么表只是形式问题,都能做成一样的。也可以在焊件切割清单的属性中添加属性,链接 ...

型材焊接件是用不了材料明细表的

网友C:
在模型中修改
点开【切割清单】,在随便一个【切割清单项目】上右键,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材焊接件是用不了材料明细表的

是啊,正是卡在了此处。焊接切割清单感觉还是用的人太少,导致功能性没有材料明细表那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模型中修改
点开【切割清单】,在随便一个【切割清单项目】上右键,属性。

嗯,目前也只能这样更改了,但说实话确实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目前也只能这样更改了,但说实话确实很麻烦。

用属性编辑器定制模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型材焊接件是用不了材料明细表的

第一行右键解散
肯定能用的。SW用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年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右键解散
肯定能用的。SW用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年两年

嗯,我也相信可定会有办法的

网友A:
看仔细了

最后,可以把备注一栏,改成长度,连接属性“长度”

楼主(2016-10-31):
引用 网友A:
看仔细了

最后,可以把备注一栏,改成长度,连接属性“长度”

这不还是材料明细表吗?社友是用装配图做的焊件吗?材料明细表的确不存在我所说的问题,关键是用焊件是怎么可以插入材料明细表的呢?没太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仔细了

最后,可以把备注一栏,改成长度,连接属性“长度”

刚刚说错了,可以插入材料明细表但是序号只有一个,之前培训老师说只能用焊接切割清单。

网友:
焊件切割清单的属性,只能在零件中更改
工程图中是无法像材料明细表那样更改的

网友D:
焊接件的本质是多实体零件,切割清单是基于实体
而装配体是多个或单个零件,BOM表是基于零件
概念搞清楚了再去理解软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件的本质是多实体零件,切割清单是基于实体的
而装配体是多个或单个零件,BOM表是基于零件的
概念搞 ...

嗯,社友说的都对,可是然后呢?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我的问题是如何或者是可不可以在切割清单中断开连接并编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社友说的都对,可是然后呢?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我的问题是如何或者是可不可以在切割清单中断开连接并 ...

直接在表格上改是不行的(俺用的09版,不知道高版本是不是可行)
在模型的设计树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表格上改是不行的(俺用的09版,不知道高版本是不是可行)
在模型的设计树里面改

估计也是不行了,我的15的也没好使。

网友:
学习下,焊接做得少

网友E(2018-07-18):
就是想把英文改成中文,这怎么搞

楼主(2019-01-30):
引用 网友E:
就是想把英文改成中文,这怎么搞

这个好办,推荐你用有道。。

网友(2021-12-28):
基本上还是可以修改的,自己制作焊接切割清单即可!

可获取型材规格;插入边界框后可获取实体的外形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