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提供关于数控加工中心的资料

楼主(2016-09-28):
网上看了YHC850A 还有YHM1060 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能是型号吧 网上查了也没有明确的说明 有没有撒神能够告诉小弟一下 所有的符号和数字都表示什么含义呢

网友A:
850是立式加工中心机床型号,8是指X轴行程为800mm,50是指Y行程是500mm;
1060也是立式加工中心机床型号,10是指X轴行程为1000mm,60是指Y行程是600mm;

网友A:
楼主这两款机床是在哪个机床厂家看到的?是不是山东永华,如果是的话机床型号前面的字母YH就是其公司名字第一个字母。

网友B:
早先的机床型号是有国标的命名指导的,
现在一些传统机床还是按已有标准走的,大多的小卧车,立铣,磨床等
随着机床种类功能的增加命名也开始随意化了,甚至是各个厂都有自己的产品命名,
YH不得而知,H可能指的是自动换刀
这里的C应该是指加工中心,M指铣床
后面数字一般都指加工行程、直径等加工参数
最后的字母A/B等一般指产品原有改型型号

网友C:
YHC850A,补充一点,这个A是经过第一次重大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0是立式加工中心机床型号,8是指X轴行程为800mm,50是指Y行程是500mm;
1060也是立式加工中心机床型号,1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YHC850A,补充一点,这个A是经过第一次重大改进

嗯呢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两款机床是在哪个机床厂家看到的?是不是山东永华,如果是的话机床型号前面的字母YH就是其公司名字第 ...

我是网上看到的 供应商说1060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上网查了一下 好像深圳的华亚数控也是有这个型号的加工中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先的机床型号是有国标的命名指导的,
现在一些传统机床还是按已有标准走的,大多的小卧车,立铣,磨床等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