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不断屑、断钻头

楼主(2016-09-28):
我们工厂有一钻孔设备,
品牌舒能,进给速度6mm/s,主轴转速3625r/min,钻头直径4mm,钻头材质硬质合金,钻头内冷却,设定寿命1200次
在装配好的轴上打通孔,轴的直径20,轴外圈材料40Cr,无热处理,轴的内圈材料51CrV4,等温淬火,
问题:经常出断钻头,不断屑的情况,。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1,断头不断屑一般都是切削参数不对,转速,进给量,冷却,
2,再就是工件装卡问题。

网友:
进给速度0.1mm/r,一般来说有点快。降一半试试。切削速度45.55米/分,偏低,断屑效果不会好。
最好向钻头制造商咨询。

网友:
麻花钻?不断屑不是可以连续加工合格尺寸而又不堵住排泄孔吗?

网友A:
几能说下内圈51crv4的淬火硬度是多少吗?再者你钻头最高能加工多少硬度的材料呢?你确定你的进给是6米每分钟吗?6米转成毫米是6000,320 0多转你给进6000??????

网友B:
调整为:进给速度10mm/s,主轴转速3000r/min

网友:
把主轴转速降低点试试效果

网友:
用硬质合金的,可以把转速降低一些试试,另外,钻孔的时候喷切削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为:进给速度10mm/s,主轴转速3000r/min

每秒10毫米?

网友(点评):
其实每转切屑才3条,每刃才1.6条,相当于1/3张厚,

网友(点评):
每分3k,每秒50,每圈0.2mm,1.6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几能说下内圈51crv4的淬火硬度是多少吗?再者你钻头最高能加工多少硬度的材料呢?你确定你的进给是6米每分 ...

你看错了,是6mm,6毫米每秒=F360/分钟。他的钻速是3600,也就是每转0.1

网友(点评):
是我看错了,不好意思!也是发了贴后我才发现,那时候眼很困,小钻头0.1也是挺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为:进给速度10mm/s,主轴转速3000r/min

进给速度10mm/s,主轴转速3000r/min
10*60=600mm
每分钟进给F=600来钻孔,你确定你不是在开刨床?
建议楼主用啄式钻孔,另外不知道你的钻头是不是中心出水的,中心出水照道理来说只要材质不是很黏基本都能断。

网友:
孔深多少呀

网友:
感觉进给速度过快,6mm/s,即是360mm/min,试一下改为100mm/min,或者咨询刀具供应商。

网友:
51CrV4。淬火后硬度高。减少进给量。

网友:
厉害,等温淬火后这种进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错了,是6mm,6毫米每秒=F360/分钟。他的钻速是3600,也就是每转0.1

他这么干法不断才怪!合金也不能这么快,而且是材料硬度高,钻头小。

网友:
谁教我简单磨钻头啊,经常冒火,打不动,

网友:
你的冷却液压力是多少?超高压冷却液可以帮助断屑。

网友:
一是切削参数不对,再就是油压过低堵屑。

网友:
经给快了吧

网友:
有没有分析是因为不断铁屑造成的断刀还是断刀和不断铁屑是独立的?搞清楚了原因才能更好的分析

网友:
通孔在快打通的时候容易吸刀卡刀所以打一个空要分两段程序,前半段速度可以快些,剩2.5用较慢速度切削。

网友:
钻。头刃磨.注意横刃斜角过渡刃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