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机床间的上下料机器人属于物流设备不?

楼主(2016-09-28):
如果是的话是属于装卸搬运设备不?但是百度上给的搬运机器人一般都是AGV,或者是码垛、分拣机器人 到底属于否?多谢!

网友:
物流设备 单纯线体概念  一般是成品半成品,机床上下料 应该是工序设备。

网友A:
属于工装设备类

网友:
只能算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工装设备类

不是装卸搬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工装设备类

就是利用机械手臂把工件抓取到数控机床的操作台上 再加上货架子 还有料仓 输送线什么的

网友:
就是普通的搬运设备而已,而且非标自动化分类也没有这么严格。怎么叫都行。本来它也没有形成行业标准

网友B:
我们公司有成型的机床上下料设备,欢迎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成型的机床上下料设备,欢迎来了解。

算不算物流的装卸搬运装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不算物流的装卸搬运装备

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啦

可是百度上没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百度上没写

非标设备嘛,百度上资料肯定很少。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装卸搬运设备?

也可以这么认为。
我们做那么多桁架机器人(也叫上下料机器人)
客户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分类。
本身就有很多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