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铝表面如何处理可以疏水?

楼主(2016-09-29):
目前仪器上一块制冷的铝板,制冷温度在4℃,由于应用关系,无法密封,导致有很多冷凝水,当制冷板上的另一个铝块托架取出来时,冷凝水滴落得到处都是,影响使用体验。虽内部有抽水装置,但效果不大,水还是附着在铝板表面。问有什么涂层或者怎么处理可以疏水,在内部就让水滴流到最底部?

网友:
特富龙涂层,四氟乙烯涂层

网友A:
四周开沿口式引水槽

网友B:
靠涂层之类的应该解决不了?玻璃表面已经很光滑了,水还是会附着的,开槽的方式应该会有效果,或者吹气的方式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周开沿口式引水槽

已开环形水槽,但水靠自重自身根本无法流到水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涂层之类的应该解决不了?玻璃表面已经很光滑了,水还是会附着的,开槽的方式应该会有效果,或者吹气的方 ...

目前未涂层,说以想征求下用什么涂层

网友(点评):
干脆粘上吸水纸、布,及时更换。

网友(点评):
如果结果上允许,有气源可以增加一个吹气的结构!我们做过清洗吹干的设备,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2017-02-19):
有结果 望告知 学习一下

网友:
涂特氟龙啊,不粘锅就是涂这个的,应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