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铁的密度

楼主(2016-09-29):
今天刚听到有人说,不同的铸铁密度是不一样了, 说实话, 我对铁的密度还停留在初中物理。然后百度了一下, 果然 灰铸铁 6.6-7.4 球墨铸铁7.3 可锻铸铁7.2-7.4 。有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下为什么吗?是因为不同铸铁里边的元素有差异,所以影响了密度吗? 或是还有别的原因,比如铁的不同形态也会有影响?谢谢!

网友:
铸铁密度与铸铁内晶粒大小相关,晶粒大小又与其化学成分密切相关。1、普通铸铁中碳以石墨形态存在于基体中,使基体变得疏松粗大。碳当量越高,其晶粒越粗大、内部组织越疏松、密度就越小,反之密度越大。2、铸铁中加入合金,使一部分碳以碳化物形态存在于基体中,减少基体中石墨数量,细化了晶粒、提高组织致密度,密度提高。所以铸铁密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钢材中碳当量小,碳不能以石墨形态存在于基体中,碳对基体密度影响极小,密度在7.85左右变化很小。

网友(点评):
大侠又扫盲了。

网友(点评):
晶体大小不会影响重量。

网友:
主要二原因:
1,碳含量高,且碳层组松散。
2,组织体无法避免微观有气孔之类 。

网友:
3L的发言和在2L的补充乐坏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