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29):
这是在一个弯管折弯零件图里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标识,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
能发一份完整的图纸吗?

网友A:
是这个吗?

网友(点评):
因该不是。

网友:
清根的标注符号,指上面指宽允许往内挖0-0.2,下面指深允许挖0-0.8

网友:
楼上解注很到位  学习了 类似的还有去毛刺之类的

网友:
这个问题今年论坛上发过至少3次了

网友:
去找找资料

网友(2018-07-20):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请教图片资料来源,是哪个手册查出来的?

网友(2018-08-31):
也是第一次看到,受教了!

网友(2019-09-10):
清根的标注符号,指上面指宽允许往内挖0-0.2,下面指深允许挖0-0.8,学习了

网友(2019-12-26):
得这样表示啊,我直接标倒角的尺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