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

楼主(2016-09-29):
30*4的內螺纹,听说G76车的话会好点,以前朋友帮我编过一次,就是一刀给车到底的,他系统是法拉克的我这个是广数980,我估计是参数不一样的,麻烦高手给个程序,感激不尽!

网友:
中间兼容,头尾找广数会帮忙的

网友:
去看机床说明书的,写的很清楚了啊

楼主:
用G92车的话压力会不会比较大

楼主:
我编的这个样子好像也没错第二行的P原来是9000现在改了5000

楼主:
我编了这个样子做出来了就是这个P原来9000的改了5000吃刀量小了些

网友(2016-11-09):
引用 楼主:
我编了这个样子做出来了就是这个P原来9000的改了5000吃刀量小了些

网友:
980 TDB    说明书

网友A(2017-02-17):
第二行G76X30.5  Z-** P22500  Q500  F4

请教下···最后切到30.2深就做出来了吗?牙深设置为3mm··

求解··因为我最近也在做这些东西···总是不得其法·搞不明白是机器问题还是我技术问题··直接就没牙了。你的刀子是什么样的呢?
想跟您探讨小·QQ65594959

网友(2018-11-22):
G76 P050030  Q500 R0.02  J0.5
G76 X30.3 Z-58  P22500  Q5000  F4
 GO Z4.95
G76 P020030 Q1000 R0.1 J0.5
G76 Z30.3 Z-58  P22500  Q1000  F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行G76X30.5  Z-** P22500  Q500  F4

请教下···最后切到30.2深就做出来了吗?牙深设置为3mm··

最终切到多少要调节的,看你磨的刀子。有时候30.5都不一定出得来。有时候30.1就出来了。这个是和丝杆配合用的,做好试一下手感,感觉合适就好,
如果你有塞规就更好了,随意调节。这个么大的螺母好做,刀具刚性足够。吃刀可以大一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行G76X30.5  Z-** P22500  Q500  F4

请教下···最后切到30.2深就做出来了吗?牙深设置为3mm··

没牙了可能是编码器有问题了,找个小螺纹试试看你还是不是这样,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