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项目文件中的库,设计数据,模板等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9-29):
Inventor新建一个项目的时候,需要设置库, 设计数据,模板,资源中心等文件,一致不能很好的理解这块,设置完后,总是出现找不到库,或者资源中心的问题,或者,资源中心里是空白的情况。

一般教材里也没有讲这一块内容,有没有好的资料可以推荐学习一下。

如果能帖子不吝赐教就更好了。

网友A:
一般教材里?【看过我写的书吗?】

网友(2016-12-08):
引用 网友A:
一般教材里?【看过我写的书吗?】

我们是做非标的公司,陈老师能推荐几本您的书么?我们想设置一个vault服务器,现在也想建立一个常用采购件和标准件的库,老师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源么?

网友:
设置一个vault服务器?【这个我就说不好了】

网友(2018-05-03):
请问陈老师,我想把我的idcl格式的库文件批量导出为ipt格式的单独文件,要怎么操作才能够批量进行?因为数量很大,几千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