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的升降平台有前辈设计过吗

楼主(2016-09-29):
电动的升降平台有前辈设计过吗?用于装配生产线的,待装配的物料拿掉一个,自动升起一个物料的高度,再拿掉一个,再升起一个的高度,做过类似设备的可以分享下谢谢!

网友A:
直接买电动推杆就是了!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这个是重型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电动推杆就是了!

如何才能实现拿掉一个物料,然后自动升起一段距离呢

网友(点评):
电气控制

网友:
丝杆步进电机好了,再加导向轴

网友:
关电开关

网友C:
丝杆,步进电机,再加两条滑轨或者直线轴承跟光轴就搞定了。。很简单的一个小机构。做过好多了。

网友:
这个主要要考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步进电机,再加两条滑轨或者直线轴承跟光轴就搞定了。。很简单的一个小机构。做过好多了。

步进电机的动作间隔时间是固定的还是通过传感器?

网友:
步进电机 ,要PLC 发脉冲 ,发多少,走多少距离,
整套比伺服便宜许多

网友:
你的零件的重尺是多少?

网友:
承载量是多少啊

网友(2017-07-03):
引用 网友C:
丝杆,步进电机,再加两条滑轨或者直线轴承跟光轴就搞定了。。很简单的一个小机构。做过好多了。

我现要设计一个升降平台,承重700公斤,升降200mm
请大家提供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