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中如何删除已经发布的零件。

楼主(2016-09-29):
inventor中如何删除已经发布的零件。 现有的教材上只看到有如何发布,以及发布后如何修改族表的,怎么删除整改发布错误的零件呢?请指导一二。
在资源中心编辑 里面  删除族 的选项是灰色的,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吗?库已经是 读/写 了

网友:
从库中删除一个零件的数据?可以实现吗?

楼主:
描述的不是很准确,应该是删除某一个族,习惯叫发布的零件。已经找到删除的方法了:

把那个“合并视图”在下拉菜单里改为自己建的可读写库,删除族的菜单就选了,就可以删除这个零件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描述的不是很准确,应该是删除某一个族,习惯叫发布的零件。已经找到删除的方法了:

把那个“合并视图” ...

其实您自己不会有什么“习惯”,大家都是按软件自己的说法来表述软件的问题。您自造一个词,别人不会理解的,还是直接沿用软件中的词语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