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形轨道如何加工

楼主(2016-09-29):
下面是弧形轨道的图纸和使用原理图,轨道的作用是起导向作用,保证轴上横向的两个孔随着轨道运动时一直保持水平状态。。。我想知道这个弧形轨道能不能加工,该怎么加工?

网友A:
这零件应该是折弯的,非的要加工也能做出来,槽刀铣槽,上加工中心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要做好不简单.国外很成熟的东西.

怎么,这东西加工还这么难啊,还要拿到国外去加工。。。

网友C:
如果是圆形的,可以滚圆加工。
但是看楼主这个好像是变半径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滚圆。
能不能三块板焊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热加工成形或者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圆形的,可以滚圆加工。
但是看楼主这个好像是变半径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滚圆。
能不能三块板焊接?

焊接也是可以的啊,关键是这三块板怎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东西加工还这么难啊,还要拿到国外去加工。。。

哦哦,,那说明这东西国内还是可以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也是可以的啊,关键是这三块板怎么加工的

钣金 激光切割,找个钣金厂外协

网友:
普通的方法是加工中心,我想应该更有专门的加工工艺吧

网友:
等离子割出弧状底板和立面条子板,然后包抄式焊合。

网友:
有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零件应该是折弯的,非的要加工也能做出来,槽刀铣槽,上加工中心干

普通的850加工中心就能干出来。就是一般难度,基本上有加工中心的厂家就能做出来

网友:
加工中心肯定可以。但是,看这图,应该适合激光切割后拼焊。

楼主:
鉴于上次求助的关于弧形轨道加工的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目前已经解决,利用加工中心加工,不过轨道的三个边厚度要加到10mm。。这样才不会使加工出来得轨道变形。再次,感谢前辈们的指导。以后还有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