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皮带轮奇怪结构求解答

楼主(2016-09-29):
  最近看到一种奇怪的V型带轮传动机构,如图所示。(因为设备保密原因,没办法拍到实际照片,只能画一下简图了。)
  一直很疑惑,这种结构是否合理??采用这种结构,到底有什么目的??有见过的前辈可以解惑一下吗?、

网友A:
不能理解,大轮无槽,这个传动摩擦力从哪里来?如平皮带,小轮又有槽,可能是拼凑的零件。

网友:
不太明白  我们是专业同步带轮 请加我QQ:3039670933

网友B:
哈哈,有啥保密的,大的买不到,又不是啥精密玩意,还有搞点钢筋棍的

网友C:
要看实物的用途

有可能是大点力,就打滑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理解,大轮无槽,这个传动摩擦力从哪里来?如平皮带,小轮又有槽,可能是拼凑的零件。

我也是不明白啊,但是绝对不是拼凑的零件。因为该设备研发完成后,已经批量生产了好多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有啥保密的,大的买不到,又不是啥精密玩意,还有搞点钢筋棍的

我不是说这个轮子这个结构保密,我是说设备保密。不允许拍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不明白啊,但是绝对不是拼凑的零件。因为该设备研发完成后,已经批量生产了好多台了。

运行情况如何?功率多大?皮带在大轮上没有定位,旋转起来,难道皮带没有偏移?还有一种可能,也许这样做可以满足使用,又能降低成本。

网友D:
是联组广角带吧?

网友E:
这个要看设备做什么用、在什么环境下用、是什么人在用、是什么人设计的。很多公司因为一个有话语权的人的错误决定让一个错误延续很多年,而且还当成亮点。

网友:
应该是过载保护吧,不按套路出牌啊,设计师挺有想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实物的用途

有可能是大点力,就打滑保护了

  刚开始我也以为有打滑保护的用途,后来发现,大轮子带动主轴旋转时,主轴上基本没有承受转矩类型的负载。只有不大的径向弯矩。另外,主轴加上主轴上的结构,重量大概250公斤。主轴直径大概150。我在想,是不是主轴的转动惯量太大,这种没有沟槽的皮带轮,就是为了让主轴停转的时候,可以打滑缓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情况如何?功率多大?皮带在大轮上没有定位,旋转起来,难道皮带没有偏移?还有一种可能,也许这样做 ...

大轮子带动主轴旋转,最大转速大概为150rpm,主轴加主轴上零部件重量约为250Kg,主轴直径约为150mm。电机功率应该是2.2Kw。另外,皮带在大轮子上,真的没有挡板挡住啊,我也在疑惑皮带会不会跑出来,而且4条皮带运行时会不会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联组广角带吧?

  学到新名词了,没听说过联组广角带啊,我先查查手册。说实话,以前还真没用过V型带,只看别人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设备做什么用、在什么环境下用、是什么人在用、是什么人设计的。很多公司因为一个有话语权的人的错 ...

   说的很有道理,我很赞成你的观点。但是这个是已经试用很久的东西,试用过程中,应该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否则第二台的时候应该就更改过来了。再说,按照常理,我们设计V型带的时候,最先想到的结构应该是两个轮子都有槽的。而这个却设计成一个有槽一个无槽的,应该是有特殊原因。我没理解到。

网友F:
好像难以理解;v型皮带和皮带轮,小带轮有V型槽,大带轮没有V型槽,还真的没有见到过。
好像大家都怀疑是不是当时设计错了,竟然还能用,就凑合着用的感觉。

网友:
冲床上经常用

网友(点评):
节约成本

网友:
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矛盾的典型案例。其实,这要正本清源:成本、功能、美观三者结合。用V形带只是防止打滑。

网友:
的确少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轮子带动主轴旋转,最大转速大概为150rpm,主轴加主轴上零部件重量约为250Kg,主轴直径约为150mm。电机 ...

我的理解,从受力来看,小皮带轮必须做成槽型,可以对V带定位,增加摩擦力。而大皮带轮的摩擦力已经完全满足,没有必要再做成槽型,还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也以为有打滑保护的用途,后来发现,大轮子带动主轴旋转时,主轴上基本没有承受转矩类型的负载 ...

除非主轴转速不高。不然利用皮带缓冲,皮带就磨烧没了

Bauma China  上我见过一种机器,破碎机,就是这种V型带,小轮带动大轮,但都是有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难以理解;v型皮带和皮带轮,小带轮有V型槽,大带轮没有V型槽,还真的没有见到过。
好像大家都怀疑是 ...

  大小带轮都有槽,这是我们正常的设计思路。而这里却设计成有槽和无槽的结构,我相信一定有其特殊原因。最主要的是,试运行很长一段时间后,这种结构没有问题。我觉得皮带应该会相互碰撞,或者会脱出大带轮,而这些情况也没有出现。挺无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主轴转速不高。不然利用皮带缓冲,皮带就磨烧没了

Bauma China  上我见过一种机器,破碎机,就是 ...

  大小带轮都有槽,这是正常的结构。但是这种小带轮有槽,大带轮无槽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从受力来看,小皮带轮必须做成槽型,可以对V带定位,增加摩擦力。而大皮带轮的摩擦力已经完全 ...

  这种方式,运行的时候,多条皮带之间会不会相互碰触干涉??皮带会不会脱出大带轮?,至于省成本,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整台设备一千多万,应该不至于在这个小零件上省钱。

网友G:
LG滚筒洗衣机皮带轮就是这样,一个皮带轮有槽,一个皮带轮无槽。用的是多楔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也以为有打滑保护的用途,后来发现,大轮子带动主轴旋转时,主轴上基本没有承受转矩类型的负载 ...

我想大轮子之所以做成光面,是通过限制转矩来限制电机的启动功率的吧,以防止启动时烧坏电机

网友(点评):
通过这种办法,想知道具体原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带轮都有槽,这是我们正常的设计思路。而这里却设计成有槽和无槽的结构,我相信一定有其特殊原因。 ...

结构奇特,有时无法理解;但如果设备运转正常,那它的结构可能真的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只是我们无法理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LG滚筒洗衣机皮带轮就是这样,一个皮带轮有槽,一个皮带轮无槽。用的是多楔带。

  还真有类似结构啊,不过多楔带也只是一条皮带。可是我看到的这个,确确实实是4条独立的V带。就不怕几条V带之间碰撞吗。无法理解啊。

网友(点评):
存在即合理,已经批量生产,应该不会有我们担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LG滚筒洗衣机皮带轮就是这样,一个皮带轮有槽,一个皮带轮无槽。用的是多楔带。

长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综合来理解,,,可能就是有有意的“打滑”目的~~~~~~

网友:
哪个是主动轮?
关键是什么用途的机器?
有了这两点,基本方向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