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轴压紧?不让它跳动

楼主(2016-09-29):
方便拆卸

网友:
不能硬压,须做动平衡。

网友:
你知道什么叫带座轴承吗?

网友:
啊,这是个滑动轴承,上面没有限位,会跳动;
那么上面加个限位就行了。

网友:
轴加粗。增加轴的刚度。

网友A:
看仔细:
1、左右轴座立面各钻4个M12的螺孔
2、做二个L块
3、在L块上各钻4个M12的螺孔和4个用于安装到立面的直径12,5的通孔。
4、线割一块带V形的衬板,并攻2个M12的螺孔。
5、找二根外径20*线径3*长度配作的压簧
6、把4压在轴承外圈上,把2安于4上,把2紧固在组合到机台1上去
7、OK

网友:
1,楼主这轴是和齿轮一体的吗?,
2,如要一体只要把齿轮轴和这轴分开,问题自然解决。

网友(点评):
3,是齿轮吗?看不清

网友:
滤纸分切设备,很成熟的产品了,网上找找一大堆,简单点说,要加纠偏机构,安放位置L型挡块加从动机构

网友:
这是折纸机,和分切设备前端不一样,不需要纠偏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仔细:
1、左右轴座立面各钻4个M12的螺孔
2、做二个L块

感谢你的建议!轴和齿轮是固定的,每40分钟就要取下来换布,用螺纹固定的话,操作人员会麻烦,

用销钉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改粗,加横销

网友:
弄个铜块加弹簧顶上。。。

网友:
做个滚轮压住

楼主(2017-02-09):
引用 网友A:
看仔细:
1、左右轴座立面各钻4个M12的螺孔
2、做二个L块

感谢大家出谋划策,特别是面壁深功,最终结合大家方法我这样做了,谢谢大家!

网友:
看图理解,整卷料应该是通过行车或者其他机器从上往下放进去的,让后通过侧边的齿轮啮合带动料放出或者卷取。看你这意思,如果将轴承限位,是不是不方便取料或者上料?个人觉得,途中这种齿轮布置,如果轴承不限位的话,齿轮传动时产生的力肯定会带动轴跳动。建议传动结构由径向啮合形式,更改为轴向啮合形式,从而避免其产生径向力。至于轴向啮合结构,已经有很多方式,可以自己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