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伸长,然后旋转

楼主(2016-09-29):
如何实现两根轴可以同时伸长,然后同时旋转

网友: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网友:
什么意思?登山杖算不?

网友:
用两套有花键的传动轴和轴套,用液压油缸伸缩。

网友:
同时伸长,同时旋转

网友:
滚珠花键

网友:
可伸长的是杆
可旋转的才是轴
按这个思路
杆上配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