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加工问题

楼主(2016-09-29):
现在厂里有个这样的零件,按照正常加工,先夹内孔车一端面, 再用端面做基准车其他,但在零件与另外一个零件装配的时候才发现,要不就是四个耳朵对不正,要不就是耳朵对正而螺孔对不上。
分析原因就是比较难找到一个好的基准,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请不吝指教。现在跟几位工友想了几种夹紧方案,但感觉做出来了要不就是效率低,而且也不一定能保证加工出来符合图纸要求。所以就上来求教一下各位社区大侠,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这零件肯定是铸件,铸件那就要先测量毛坯,看哪个基准浇注时比较稳定的,然后做为基准,车加工,打孔。

网友:
能不能不车?

网友A:
从这两个视图看不出外轮廓是否加吗?如果不加工的话,怀疑毛坯上的四个耳朵对称性不好,螺孔位置是加工出来的,位置尺寸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只要车内孔时,夹紧前时用尾架顶正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C:
1,这个要对毛坯尺寸要求高了,
2,要不只能提前画线打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这个要对毛坯尺寸要求高了,
2,要不只能提前画线打孔了

划线打孔是个法子,以前加工铸件粗加工前经常需要划线让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车内孔时,夹紧前时用尾架顶正就可以了

这样端面的垂直度似乎还是不能保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两个视图看不出外轮廓是否加吗?如果不加工的话,怀疑毛坯上的四个耳朵对称性不好,螺孔位置是加工出来 ...

毛坯还好,就是因为装配要同时保证耳朵对正,螺纹孔对正,中心孔还要配上轴之后还能对正,这样的似乎就比较难保证了,感觉基准不好拿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要对毛坯尺寸要求高了,
2,要不只能提前画线打孔了

其实如果提前画线打孔,打完孔之后再车内孔,这样会不会出现螺孔轴线跟内孔轴线不平行的情况出现啊?这样的话装配会出现困难吧,感谢大侠,小弟经验尚浅,望不吝赐教

网友D:
基准A内孔150没有公差?没有前后直线度?要是这个内孔是个弯曲的,你端面的垂直度怎么个收法?
这简图太简了,很多跟工艺相关的尺寸都没有
画都懒得画,人家想花时间给你解决问题都没办法咯
要是光解决4个耳朵位置装不上,可以不根据图纸,在对装的零件上先拓出纸样,再用纸样冲孔位,要主意前后纸样前后倒转,还要标注好哪个方向是上

网友:
四个耳朵的精度在毛坯阶段要有保证。在做联接孔之前,先做一个圆周方向的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A内孔150没有公差?没有前后直线度?要是这个内孔是个弯曲的,你端面的垂直度怎么个收法?
这简图太简 ...

抱歉,因为图是喔在下班后凭记忆画的,有所欠缺,刚才看了一下图纸,中间内孔相对两个外内孔是有3个丝的跳动,外内孔就有15个丝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坯还好,就是因为装配要同时保证耳朵对正,螺纹孔对正,中心孔还要配上轴之后还能对正,这样的似乎就比 ...

铸件呐兄弟,装配耳朵要对正?你整个件铸出来之后耳朵外表面还要加工吗

网友E:
只能说,你这问题太菜了,连基础的加工工艺都不懂,再一线干个2年的一般水平都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图纸简单了点,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网友:
视乎是电机筒,批量的话两面的孔都是钻模做的,不可能先打孔的,就算单件也没有先打孔这样做的!

网友F:
干活首先是有图纸、合适的毛坯、合理的工艺缺一不可。图纸假设有(虽然大家都没有见到),毛坯为铸件(推测设定),缺少的是工艺或者是正确的工艺。推荐一个:
   划线
   四爪车内孔一端面及阶梯孔
   调头车另一侧端面及阶梯孔(三爪)
   划线
   打孔攻丝
关键在第一序“划线”。画得出其他就没有大问题啦。好像和有个术语“借正”有关。

网友:
为什么不能加工好内孔和端面后,与另一个零件一起配制螺孔呢?

网友(点评):
咋保证螺孔都在小“耳朵”的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活首先是有图纸、合适的毛坯、合理的工艺缺一不可。图纸假设有(虽然大家都没有见到),毛坯为铸件(推测 ...

大侠,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答,但是小弟愚钝,对第一步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第一步要划线加四爪,而第二步就只需要三爪?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你这问题太菜了,连基础的加工工艺都不懂,再一线干个2年的一般水平都知道怎么解决。

嗯,谨记大侠的建议,刚离校,也觉得自己很多东西都不懂。感谢大侠。如果有什么好方法也希望能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答,但是小弟愚钝,对第一步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第一步要划线加四爪,而第二步 ...

划线是为找到成品在毛坯当中的位置。
四爪能将毛坯正确固定在机床加工位置。搞出可做基准的内孔和端面。
下一步三爪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G:
主要原因是毛坯铸造精度低,所以必须划线,如果装配要求四个耳朵对上,则以四个耳朵为基准,要求外圆对上,就以外圆为基准,因为外圆和四个耳朵有铸造误差所以装配后必然有一个对不上,铸造精度高低决定这个偏差大小。有了划线基准,装到机床上按划线校调加工即可。这个是铸件当中最简单一种。我当年作工艺技术员专门在划线师傅那学了好久。好象很长时间不得要领,突然有一次,老师傅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从此对基准有了全新认识。也因此才深刻认识了尺寸链,一样尺寸的零件图,尺寸链不同,最钟装配效果完全不同,对于一般的钢制零件成品没有毛坯,影响不大,对于铸件和焊接件就完全不同了。你这个零件相对于我们以前的太简单了,看来你们的工艺基础很差呀,不过,除了国营厂,现在外边工艺有基础的太少了,这是中国机械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
加工螺纹孔时,找到与内孔和螺纹凸台之间的定位面。

网友:
划线属于钳工工艺,国企里面的老师傅都懂的。大学金工实习的时候应该学过。划线工具主要用于机械加工中的划线工序,广泛用于单件或小批量生产之中。 対划线的基本要求是线条清晰匀称,定型、定位尺寸准确。常用划线工具有有钢直尺、划线平台、划针、划线盘、高度游标卡尺、划规、样冲、V型架、角尺和角度规及千斤顶或支持工具等, 如图:

网友(点评):
还要有方葙

网友:
楼上25楼兄弟说的对
铸件不划线直接干 要不就是粗活 要不就是有很成熟工装了
你这 又想要精度 又不划线找正 白费
即使划线了 还不一定正 得看铸的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原因是毛坯铸造精度低,所以必须划线,如果装配要求四个耳朵对上,则以四个耳朵为基准,要求外圆对上, ...

是啊,感谢大侠的指教。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工艺基础真的很差,之后也打算找一些相关的书籍学习,再从实践中不断摸索。如果大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也希望不吝赐教,祝国庆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要原因是毛坯铸造精度低,所以必须划线,如果装配要求四个耳朵对上,则以四个耳朵为基准,要求外圆对上, ...

大侠讲的太对了,  很多工厂是请不起专业的工艺人员的.  同时,老板对工艺人员的价值了解的太少,导致很多零件做出来几乎没有什么互换性可言.

网友:
装夹外圆加工端面及内孔,然后撑着内孔加工端面及另一端内孔。两端的螺纹孔用工装装夹150的内孔,用外圆的R角定位,保证基准轴线

网友:
其实本人可能是在第一时间就看见楼主的贴了,当看到“现在跟几位工友想了几种夹紧方案,但感觉做出来了要不就是效率低,而且也不一定能保证加工出来符合图纸要求。”也就想是了。随进有些话想说。
       首先我认为LZ问题不是很大,刚入行几天都经过的阶段,需要巩固基础,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里孔对四个耳朵有要求,那你卡外皮做里孔、做端面 ,反过来用其作基准耳朵就对不上了。

网友:
应该不是机加工的问题,是铸造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不能再机加工解决。想在机加工解决,成本将大幅度增加!

网友:
批量的话,就做个爆炸夹头,夹内孔150,不用什么3抓,4抓的夹,会变形,车出来公差无达标,内孔和车的平面要求达到了,然后做个定位工装钻孔,两边螺丝孔顶多5-8丝公差,应该不影响装配了吧,我们这螺纹配合都有20丝公差

网友:
打好了孔,就以打好的孔定位,再打其他孔,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批量生产建议做一个工装,这样不会出现上述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