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上铣槽,如何清根

楼主(2016-09-29):
材质Q235,想在支撑块上铣个不通长的槽,利用槽的两个垂直边做限位,问题是铣出来的槽有圆角,想问问大家加工的时候一般用什么方法来去除这个圆角呢?

网友:
R过切可以么?

网友(点评):
过切会很难看啊

楼主:
槽长3000,宽100,深5

网友:
只是定面加工的话 除了预钻孔 无解

楼主:
我现在手头没有CAD,说也说不太明白,板厚20,槽深5

网友A:
立铣为什么会出圆角?

网友:
最小可以允许多大,用小直径的刀具清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铣为什么会出圆角?

立铣刀有直径啊,拐角处肯定会留下R角。

网友(点评):
看错了,以为圆角在底面上。

网友:
方法二个
1、改用三面刃铣刀
2、T槽刀

网友(点评):
3,这货分明要上刨床

网友:
清根应该在刀锋角上吧,由粗铣后的精铣完成。

网友:
磨一插刀
直接在铣床上插

网友(点评):
虽然有接刀,但我感觉这个比较可行

网友:
1,圆角处线切割小方孔去指圆角。(工件太大,可能有困难)
2,圆角处改为直角镶块。

网友:
粗加工,切让刀槽,分别精加工两面

网友:
有清根专用刀具。如果只做一件,磨把白钢刀,手工处理也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我感觉问过好多次了,你搜搜以前的帖子找找有没有

网友:
火花机打吧,你那个圆角是铣刀直径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铣为什么会出圆角?

你这回答是打酱油家的吧,一看就不懂基础的加工知识

网友(点评):
我都已经说过看成底面圆角了,你没看见么?

网友:
上刨床,或是铣床上翻转45度后,用小铣刀清根,这种清根槽是很常见的,不存在难看不难看的问题。

网友(2017-01-22):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