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轮求告知

楼主(2016-09-29):
想加工这么个零件,但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连工件名都懒得好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工件名都懒得好好写。。。

图片没法上传

网友:
这是什么零件?

网友:
什么零件???

网友B:
这可不是一个零件呢,轮里面还装有轴承什么的一套组件,结构比较常见,加工没啥难度,市面有卖的

网友:
单看这个什么也看不出来,外部怎么对接的都没有?整体图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是一个零件呢,轮里面还装有轴承什么的一套组件,结构比较常见,加工没啥难度,市面有卖的

你好,要是买的话,这个东西是个什么

网友:
这不是零件,是个机构;要要知道它的工作,并且要拆开来看,才知道如何制造。

网友C:
看着像是什么大圆筒的拖轮,类似于以前看到的搅拌混泥土机器的拖轮。
看这结构,外面就是机加工的轮子,里面装轴承,两边是支撑件。螺丝锁的这个是密封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是什么大圆筒的拖轮,类似于以前看到的搅拌混泥土机器的拖轮。
看这结构,外面就是机加工的轮子,里 ...

是的,谢谢你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些配件就是http://p4psearch.1688.com/p4p114/p4psearch/offer2.htm?keywords=%E6%BB%9A%E8%BD%AE%E6%9E%B6&cosite=sogoujj&location=landing_t4&trackid=88568812270081163857212&bt=&p4pid=1475808537140213119168&se=&spm=a312h.7841636.1998813771.dsearch_1998813775_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