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离合器设计

楼主(2016-09-29):
动力源:功率 3.5KW 最高转速 60000RPM,需要一个自动离合器可以实现长时间处于离的状态或者合的状态,从离转换到合时消耗功率,其余时间离合器不消耗功率,可以正反转,离合器直径在32mm以下
市面上有没这样的离合器卖或者机械结构能实现?

网友A:
阈值是转速还是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阈值是转速还是扭力?

什么意思?我是个新手,有很多专业名词还不太懂

网友B:
转速 60000RPM,离合器直径在32mm以下
这两个要求对离合器来说难度不小,联轴器就不太难了。
从电磁离合器想想吧,难度也不小,接线都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 60000RPM,离合器直径在32mm以下
这两个要求对离合器来说难度不小,联轴器就不太难了。
从电磁离合 ...

希望大神能给建议,例如传动机构方面的自锁机构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要靠挡,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点评):
问一下雕铣机之类怎么搞的。我估计也还是直联式

网友C:
这转速,一般都是直驱才能达到。另外,扭力是多少?车速太高,啮合时一定会有冲突,磨损,功率消耗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转速,一般都是直驱才能达到。另外,扭力是多少?车速太高,啮合时一定会有冲突,磨损,功率消耗也比较大

具体参数没有,我是用公式算的0.56 N*m

网友:
估计有点难

网友:
转换时间要求吗?转速快啊

网友D:
离与合间切换都是在静止状态下进行的吧?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离合器外形尺寸限制在32mm?似乎没见过这么小的又要传递就么大功率的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与合间切换都是在静止状态下进行的吧?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离合器外形尺寸限制在32mm?似乎没见过这么小的又 ...

运动或者在静止的状态下进行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