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

楼主(2016-09-30):
各位大侠,使用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的机床需不需要回零?无机械原点,如何回零?怎样设程序原点?谢谢!

网友:
1.如果设置好了不需要回零
2.机械原点在机床出厂时必然设定好了,极少不设,关于机械原点电器都会说明,
3.你是什么系统?

网友(点评):
不是成品机床,是我要改造一台机床,原来我用的都是增量式的伺服电机,现在有一批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机只好用它,我就想知道怎么设,系统是广泰150M.谢谢!

网友:
需要设置0点。

网友(点评):
不是成品机床,是我要改造一台机床,原来我用的都是增量式的伺服电机,现在有一批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机只好用它,我就想知道怎么设,系统是广泰150M.谢谢

网友:
机械上给一个开关即可,电器上在程序编写用到。不知你是搞电器还是搞机械的,不好交流。

网友(点评):
我从未搞过绝对值编码器电机的机床,所以没有经验,搞机械的还是电器的,我也不太清楚,好象这台机床上没有装机械原点,望大侠能告诉我如何设程序原点,需不需要机械回零,谢谢!

网友:
1. 出厂有电气原点;
2. 我们一般不以这个出厂原点作为实际原点,而是出厂原点+一个偏置值,这个值在我们调试的时候确定下来
3. 2提到的实际工作原点在软件上设置

LZ要改造的机器用的绝对值,说明以前用的东西还贵啊,现在越用越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