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加工

楼主(2016-09-30):
求解电解加工未来应用前景和就业情况,是不是很大可能专业和就业没有关系,学习电解加工最理想的企业是什么样的企业

网友:
类似于线切割,但不等同于线切割。研发厂商那边的解释是利用电流轰击靶材料破坏其分子结构,达到加工的目的。目前国内国外的石油行业的特殊材料攻牙容易断丝,所以一般是放电加工后回牙,或者是用于加工2毫米,3毫米或者更加细,尺寸要求高的小孔。又或者是超硬材料放电攻牙,其它行业也有,但我接触的不多。你再去问问。

网友A:
电解加工是机械行业重要的加工组成部分,肯定有市场的,也必然有就业前景。
资料:
与其它加工方法相比,电解加工具有如下特点:
(1)加工范围广。电解加工几乎可以加工所有的导电材料,并且不受材料的强度、硬度、
韧性等机械、物理性能的限制,加工后材料的金相组织基本上不发生变化。它常用于加工硬
质合金、高温合金、淬火钢、不锈钢等难加工材料。
(2)生产率高,且加工生产率不直接受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的限制。电解加工能以简
单的直线进给运动一次加工出复杂的型腔、型面和型孔,而且加工速度可以和电流密度成比
例地增加。据统计,电解加工的生产率约为电火花加工的5至 10 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
以超过机械切削加工。
(3)加工质量好。可获得一定的加工精度和较低的表面粗糙度。
加工精度(mm):型面和型腔为 ± 0.05~0.20;型孔和套料为 ± 0.03~0.05。
表面粗糙度(μm):对于一般中、高碳钢和合金钢,可稳定地达到 Ra1.6~0.4,有些合金
钢可达到 Ra0.1[1]。
(4)可用于加工薄壁和易变形零件。电解加工过程中工具和工件不接触,不存在机械切
削力,不产生残余应力和变形,没有飞边毛刺。
(5)工具阴极无损耗。在电解加工过程中工具阴极上仅仅析出氢气,而不发生溶解反应,
所以没有损耗。只有在产生火花、短路等异常现象时才会导致阴极损伤。

网友(点评):
学习了,会不会成本很高?

网友:
就业面较窄。

网友:
增材说不定又回头电解了哈

网友:
这个是叫ECM吗?电化学加工?我以前在无锡博世干过,有这个技术和设备,而且这个属于核心的东西,带有专利性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加工是机械行业重要的加工组成部分,肯定有市场的,也必然有就业前景。
资料:
与其它加工方法相比, ...

成本不会很高,但应用面有一定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