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加工中心故障,请教各位数控技术大神。

楼主(2016-09-30):
       我有一加工中心,三菱M64系统。以前用的时候一直没有问题,最近有一个多月没用,也没开过机,前几天我开机用时出现一故障,不能换刀了。用换刀指令时,刀座动作到位了,主轴也有了定向动作,就是换刀背不动作,一直等待不动作。查看报警号是(T10    0001等待完成主轴定向)。
       请教各位大神:主轴有了定向动作,为什么还有这报警呢?这故障是出在信号线或传感器上,还是出在参数设置上呢,敬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主轴定向是由主轴的旋转编码器控制,完成定制后,编码器会有信号发出;建议检查这个主轴的旋转编码器的接线有没有松动,有水平的更换一个编码器试试看,或者请相关维修公司来检修。

网友:
感应器污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定向是由主轴的旋转编码器控制,完成定制后,编码器会有信号发出;建议检查这个主轴的旋转编码器的接线 ...

   谢谢指点,回头我去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B:
这东西啊不怕用坏,就怕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啊不怕用坏,就怕放坏了

对,特别是电气,比如家里的电脑,放了一段较长时间,再开的话,就不行了,坏了。

网友:
数控设备,不要停久了,隔三差五要通电一段时间,不然,会出毛病的

网友:
都是大神啊~学习啦~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故障终于排除了。我把主轴电机拆了,编码器、通信线都没问题,最后查到控制换刀背电机的继电器线圈的一根线断了,把它接上换刀背就能动了,看到电线的断痕就知道是老鼠咬的,太可恨了。
      还没来得及高兴又出情况了,也许是太心极了,忘记了主轴电机拆过,主轴定位方向变了,我就开动换刀动作,刀背是动了,但主轴定位块和刀背定位槽没对上,卡住了不能到位,我忙急停,刀背用手转动归位。我再从新起动时系统就报警了,内容是T01   0101 错误码说明是:(轴在移动中 ,因为存在正在移动的轴所以无法自动起动。解决办法是:在全部轴停止后再重新起动。)我从新起动多回,这报警还是解决不了,操作面板是的NC指示灯闪烁、M02/M30指示灯闪烁、和O.I.REL灯闪烁,从起多次机床归零多次,这报警还是存在,就是解决不了,还请各位大侠继续给我支支招,本人不胜感及!

网友:
拆主轴电机了,有没有碰过电机接线头和编码器,如果编码器拆过那就麻烦大了,电机接线头拆过就会丢失原点,编码器拆了不叫厂家你是装不上去的,而且会出现一大堆报警,必须叫厂家

网友:
看你的报警,应该是判断换刀臂电机定义的这根轴没有回到初始点吧,你手动转回去的时候转到位了么,不知道你那个换刀臂有没有到位感应器,以前修的机器进入调试模式能看到换刀臂轴是否到位。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