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不是已经落后了?是不是使用的已经减少了?

楼主(2016-09-30):
先说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疑问吧,之前做过冲床送料机,当然,这不是什么先进设备,一般的才3-4万左右,我想说的也不是这个设备本身,而是它的控制系统,4-5年前吧,我们这的送料机大范围开始大范围使用的时候用的是PLC+触摸屏控制,一两年后用的是PC+运动控制卡控制,前段时间了解到现在已经添加了机器视觉了。现在的工业控制方式都在说向嵌入式发展,也开始普遍是用上位机,现在机器视觉都已经在一台售价不到4万的机器上使用了,我在想这是不是PLC开始落后的表现,长江后浪推前浪吗?毕竟前两年上PC时成本不比PLC有优势,但还是全部更换为PC了,现在上视觉检测PLC更是胜任不了。所以才有这种感觉。

网友A:
这玩意就是针对高危行业的
每年因为误操作不知道多少人缺胳膊少腿的。
数控,自动化方面用的是如火如荼的

网友B:
不管怎么说,当年plc的设目的是代替继电器逻辑电路,对于现在动不动就上算法,上模拟量的传感器工况已经有点落后了。再加上plc死贵死贵的,一般的人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去私人买一个plc回家研究,导致plc的技术青黄不接。而pc或是嵌入式的人才从低端高端的都有,人才成本低。一块板子可以一直玩着。而且比plc好玩多了。大部分diy玩家都去玩嵌入式了,玩得好的还能顺带泡个妞,玩plc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针对高危行业的
每年因为误操作不知道多少人缺胳膊少腿的。
数控,自动化方面用的是如火如荼的

以前的自动化PLC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是现在是自动化有着太多的选择,不是道是选PLC的少了还是选择其他系统的多了,不过这两种现象都应该能认为PLC落后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说,当年plc的设目的是代替继电器逻辑电路,对于现在动不动就上算法,上模拟量的传感器工况已经有 ...

但是PLC 的入门简单要求低啊,嵌入式和PC入门应该高难学才对,搞PLC应该都是有原来的电控延伸过来的,本身是工业行业的,但是嵌入式的人才是从那方面转过来的呢。PC和嵌入式要求高,一般应该不是工业方面转的,难道是IT转行的?不明白。

网友:
前段时间,我说看PLC想学习下,搞嵌入式的同事很不屑的样子,让我印象深刻

网友(点评):
换到我,那就发奋一下。其实很简单,主程序供应商都有相应案例程序借用,就是上机机会。

网友:
我们机床控制系统刚开始用802C,后来用840D。

网友:
只能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就像当年的51,都是时代的产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PLC 的入门简单要求低啊,嵌入式和PC入门应该高难学才对,搞PLC应该都是有原来的电控延伸过来的,本 ...

plc入门低?谁告诉你的?学校不开课的时候你能学?还有plc一般都是用来控制气缸、液压缸、电机的,这些外围设备的价值有几个人能自学成才?
搞嵌入式的会点c就行,买个一两百的板子就能玩得飞起,外围传感器也是便宜得飞起。我学校学了plc,出来几年了,一直没机会摸。而嵌入式,当然不能叫嵌入式,就叫单片机吧,网上视频教程一大堆,没事自己还能学着弄些实用的控制设备。如定时插座用来给热水器供电,给电风扇供电、整个遥控小车跑一下,逗逗小孩。plc行吗?

网友:
不要淘汰,,,全有更先进的,更新的产品替代,,,,,,

网友C:
PLC贵,控制板自己做的话便宜,按你说的冲床控制板,100左右的原材料应该可以了,编程方便,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力即可。这几年做控制板的人比以前多了。

网友:
楼主,是否方便介绍一下你们的送料机?或许我们用得到。
有图有视频最好。
还有,带视觉的送料机,应用情况?

网友:
几百块钱的单片机板的可靠性与PLC的可靠性比较过么?工业环境下可靠性很重要,要做大量的测试的.

网友:
看来高端部分是pc替代plc的趋势了,但是plc还是有很大的应用空间。

网友:
随微电子技术、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可编程控制器在高速度与大容量、超大型和超小型、智能化和网络化、可靠性和安全性、编程多样化方面取得长足发展-----摘自《》。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贵,控制板自己做的话便宜,按你说的冲床控制板,100左右的原材料应该可以了,编程方便,有这方面的技术 ...

送料机没有用控制板的,毕竟再简单还是至少要控制两轴的,并且还要方便用户随意更改冲的行数和列数以及行间偏移量。现在用的多的是上位机+运动控制卡,直接用导入CAD图形然后排版,自动冲。现在又增加了视觉检测,用于冲裁边角料,因为边角料的外形和尺寸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用视觉判断外形尺寸,自动排版,自动计算送料坐标。这不是PLC能胜任的 ,如果用控制板开发的话估计成本不低。问题即便用上位机开发这一个上位机软件,估计也不是很容易,难道现在工业控制上位机软件开发和嵌入式发展已经那么成熟了?接近于拿来就用的程度了吗,送料机的售价才不到4万,不了解上位机和嵌入式的现在的发展程度,希望能解答,最近一直在迷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入门低?谁告诉你的?学校不开课的时候你能学?还有plc一般都是用来控制气缸、液压缸、电机的,这些外 ...

我了解PLC 但是不了解嵌入式和上位机开发,我最近一直在迷惑的问题就在这里。送料机控制如果不用PLC的话,无论上位机还是嵌入式,我都不是很清楚他们的开发难度和成本了。送料机要求有两轴控制,用户能随意更改冲孔的行数和列数以及行间偏移量,现在的上位机是用的自动排版CAD文件袋 方式,后来加的 视觉检测是为了冲边角料,各种各样的边角料。检测出来边角料的外形尺寸后自动排版技术送料坐标,售价不到4万。如果这样的一个上位机程序需要什么样的开发成本,因为不了解,所以迷惑,希望能给予指点,我要了解我以后需不需要对上位机和嵌入式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学习。注:我对单片机有一些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解PLC 但是不了解嵌入式和上位机开发,我最近一直在迷惑的问题就在这里。送料机控制如果不用PLC的话 ...

嵌入式和上位机如果想要做到能稳定工作,对于半路出家,每天能坚持花两个小时进行学习。估计也得两三年吧。我是放弃了吃这碗饭了,我是学机电一体化的,现在在做机器人研发,做一些简单结构设计。没事去电气组打一下酱油。去控制组玩玩,了解他们的情况,你想自己diy一些简单的东西玩可以,但是有些东西还真是高学历的人才能玩得出来的,不说别的,就一个运动控制算法,我就得去学两三年的数学才能玩得出来。再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没有时间的沉淀,玩不下去。再有网上好多开源的东西,全他妈是国外的,要翻墙要英语很溜,这个我要用上别人开源的东西,还得去学几年英语。
至于你说的要不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了解嵌入式和上位机,我觉得可以根据本身的情况来看。要是你的工作内容是这一块的,正好又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就去玩玩吧,别丢了自己的本职。

网友:
各有所长,

网友(2018-02-09):
看来需要去学学单片机了

网友(2018-04-04):
精彩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