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喷砂后有手印怎么处理

楼主(2016-09-30):
各位师傅,最近喷了做了几个不锈钢的零件,喷砂后,很容易留有手印,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手印去除掉?或者后续要做什么处理,手摸上面不会留下痕迹

网友:
摸的时候戴手套啊!这手印用酒精都很难擦干净!

网友:
只能喷前处理。现在只有用粗一号的改善,但不可能彻底。

网友:
再喷一遍,小伙记得摸得时候戴套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一旦留下很难完全去掉。

网友:
是不锈钢没有钝化,喷砂后再空气中让他钝化,再用空手接触。或者直接带手套拿,或者用无痕吸盘取。

网友:
有手印只能再喷

网友:
拉丝面还好,光亮面的很难处理。

网友(2022-06-08):
喷砂后喷涂抗指纹油,清漆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