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 学习

楼主(2016-09-30):
改变网格显示:Plot—solid(wireframe 线框)—Draw

  • 下方菜单栏里有些命令一个界面显示不了,需要点两次显示continue的界面,比如slot、utilities(实用工具);
  • Visualization:可视化—color—colormap—load--(colormap_abaqus.color)为了同abaqus里颜色一样;

材料

  • Material properties
  • Steel/Al:ELASTIC_OLASTIC ISOTROPIC(各向同性)--杨氏模量(YOUNG’S MODULUS)--泊松比(POISSON’S RATIO)--热膨胀系数(THERMAL EXPANSION),其余默认。
  • Rubber:门尼MOONEY—C01/C10—热膨胀系数(THERMAL EXPANSION),其余默认。
  • ID MATERIAL:显示材料
  • SHOW TABLE/MODLE:检查表格、模型

单元格类型

  • 从MESH GENERATIO / JOBS 进入

截图

  • Utilities—snapshot(快照)—图片格式(JPEG、GIF…)
  • PREDEFINIEDCOLOCMAP 预定义调色板
  • PRODEFINIEDCONTOURMAPS 预定义轮廓图

网友:
楼主为什么用这个,工作需要?和其他比较有什么特点?

网友:
嗯,工作里用的,和其它软件的比较以后学到哪想到哪会写的,~现在还太嫩,呵呵

楼主:
橡胶材料特性

  • 应力应变呈非线性特性、不可压缩性、大变形
  • 最大延伸率在500%--1000%,与金属材料(延伸率10%左右)相比差别巨大
  • Materialproperties—Mooney(不可压缩弹性)/Ogden(略微可压缩弹性)/Foam(可压缩泡沫)

Convert

  • Division– Bias factors – surfaces to elements

Element type

  • 橡胶的四节点四边形平面应变全积分单元(Marc编号80)

SCALAR

  • Display位移
  • Externalforce 外力
  • Reactionforce反力
  • Maximumprinciple value of stress 最大应力值

*本构关系:即应力张量和应变张量的关系,就是应力应变曲线,也成强度—变形规律

*Rectangular:矩形坐标系

*Cylindrical:圆柱坐标系

*Spherical:球坐标系

楼主:
Job result

  • .out 输出文件   .t16 后处理文件
  • Available element tensors 单元矢量  (矢量:vector) Available element scalars 单元标 available nodal quantities 节点相关结果(默认状态下的信息就足够)

  • Totalstrain 总应变
  • EquivalentCauchy stress 等效柯西应力
  • Cauchystress 柯西应力
  • Equivalentelastic strain 等效弹性应变
  • EquivalentVon Mises stress 等效密塞斯应力
  • Displacement位移
  • Reactionforce 反应力
  • Reactionmoment 反力矩

  • Scalar plot (style)

Off 仅网格 / control band 带状云图 / control line 等值线 / symbols 色标显示 / cutting plan 切片显示 / beam contour 彩色线条显示

  • History plot 变量历程
    Set location 选节点 / all incs(increase)收集数据 / single location 选点 / add curve 显示结果曲线
  • Animation 动画制作
    将计算过程的每一步合成动画,类似于早期的电影一帧一帧地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