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暴力钻老是烧坏

楼主(2016-09-30):
各位大侠!在数控铣床用了一把暴力钻,转速1700,打厚度为22mmQ235的中板,孔为22的。打个1000个孔烧坏,为什么?

网友:
不错了,要不钻头厂都喝西北风去,

网友:
象你这工艺,如果孔径如果大于20,那寿命自然低。

网友A:
有打底孔吗?

网友:
计算过切削参数吗?

网友B:
暴力钻头是不是平底的(不知道啥是)?1700转/分,刃边缘速度=pi x 22 x 1700 / 60 = 2k mm/s
每秒线速度2米,你的冷却液进不去吧?
转速降,进给速度不变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打底孔吗?

没有直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钻头是不是平底的(不知道啥是)?1700转/分,刃边缘速度=pi x 22 x 1700 / 60 = 2k mm/s
每秒线速度2 ...

降到1500转还是那样

网友:
速度降为原来的一半,保持进给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