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高速离心机减震

楼主(2016-09-30):
如何使高速离心机减震实验室用高速卧螺离心机的轴有二种:一种轴细长,本身就有较大的挠性, 因而能自动调心。另一种轴较粗短, 轴本身的弯曲挠度很小, 但层层减振器仍使系统的工作转速在临界转速之上, 所以系统仍为挠性系统。虽然同样是挠性系统,但细长挠性轴和刚性较大的轴运转时的区别在于;细长挠性轴的自动对中主要是通过轴的弯曲来实现转子绕着它的质心旋转, 而刚性较大的轴则是通过整个旋转系统中各部件的挠性相对位移来实现自动对中的。 长期以来的生产实验以及我们在售后服务中碰到的引起高速离心机振动的因素很多。离心机的振动是衡量离心机性能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通常情况,减振可采取主动减振和被动减振以下二种方法。主动减振就是在设计中将离心机的工作转速远远避开旋转系统的临界转速。另外,在转子加工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动平衡。被动减振就是以各种型式的减振器将可能产生的振动与机架和基础隔开。 橡胶减振器一般即可满足高速离心机的减振要求。在减振器结构已定的情况下, 橡胶硬度越大, 系统的临界转速就越高。硬度太低的减振器, 强度不能满足要求,容易损坏。 一般在离心机设计中, 主动减振和被动减振是同时应用的对高速离心机而言,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部位考虑减振:(1)将主轴轴承座设计成挠性减振型式; (2)整个驱动系统与机架挠性联接;(3)主轴与电机之间以挠性联接。

网友(2020-01-14):
弹簧阻尼减震器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缺点是价格比橡胶的贵不少

网友(2022-04-26):
多高的转速需要挠性减震呢,我最近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4-03-26):
同意2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