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掌握柱面转换功能

楼主(2016-10-01):
    楼主认为这里还是很具代表性和实用价值的,与大家分享!

【功能需求】

       通常对于普通的三轴立式铣床,为了扩展机床的加工性能,可以在工作台上配置一个附加的回转工作台作为第四轴。鉴于立式铣床的工作台一般都是前后窄,左右宽的结构,即机床的Y方向行程较短,而X方向行程较长,所以为了使被加工零件的尺寸尽可能地大些,往往都会将旋转工作台卧式横向摆放,如下图所示:

按照数控机床结构定义的基本原则,由于该旋转轴的回转中心是基本几何轴中的X轴,所以这个附加旋转轴的命名应为“A”。通常提到四轴联动的加工,大家会觉得编程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特别是加工叶片、三维实体模型这一类非常复杂的零件,那是必须借助多轴CAM软件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在圆柱的外表面上,进行展开图为平面两维形状的加工,那么我们大可借助SINUMERIK数控系统的一个选项功能——柱面转换。

【功能介绍】

       简而言之,柱面转换功能就是用来把一个平面的图形,包裹在一个给定直径的圆柱形外表面上。利用柱面转换,在加工程序中按照直角坐标系,直接编写展开图上的X、Y坐标,在执行加工程序的时候,系统会直接将直角坐标的数据直接换算为机床坐标的X和A轴的相应位置去运行。

【加工举例】(建议您将手机横屏查阅)

       用直径6毫米的立铣刀,加工如下图所示的柱面凸轮槽。槽中心线展开为直线和圆弧相切连接。

    这个形状在平面坐标上看起来还不是很复杂,然而当你试图把它转化为X和A轴上的坐标时,你就会发现平面上的圆弧连接部分需要按角度变化进行分解运算,若要圆弧过渡得越平滑,计算的角度间隔就要越小;而角度间隔越小计算量就越大。

       现在,我们用柱面转换功能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按照这张平面展开图的直角坐标系和尺寸标注,编写在XY平面上沿槽中心线进行铣削加工的程序,并进行平面内加工的模拟。

平面加工程序编写如下:

T="CUTTER6" ;调用直径6毫米的立铣刀

m6;将加工刀具装载至主轴上

WORKPIECE(,"",,"BOX",64,0,-10,-80,0,0,120,50)

;设置毛坯尺寸用于加工模拟

G54 G90 G17 S1000 M3

G0 X-5 Y5 Z10

Z-2

G1 X17.9599 Y5 RND=15 F100;使用圆弧相过渡指令自动对拐角处进行倒圆

X61.2612 Y30 RND=8

X75.695 Y5 RND=20

X122.5224 Y5

G0 Z10

M2

       下一步,我们只需稍微修改这个加工程序,就可以用来进行圆柱表面的加工了。首先,我们要确认圆柱的直径——39毫米,其次我们要确认所要使用的柱面转换指令——TRACYL。然后将程序作如下修改,程序中的粗体字为需要增加的指令。

G54 G90 G17 S1000 M3 F100

G0 X-5 Y5 Z10

Z-2

TRACYL(39)

G54

G1 X0 Y5 Z-2

G1 X17.9599 Y5 RND=15

X61.2612 Y30 RND=8

X75.695 Y5 RND=20

X122.5224 Y5

G0 Z10

TRAFOF

G54

G0 Y0

G0 X0

M2

加工结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
能有指导教程发一个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借此说一点:新生代要了解普通立铣,不光是开粗用,也可以做精度要求低的这类型产品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辛苦分享。

网友:
确实长知识了,楼主是个肯钻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