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此草图状态下无法画引导线?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6-10-01):
如图1所示,直齿锥齿轮中心孔是1:15的圆锥孔,其上的键槽的倾斜度相同。因此,键槽的生成除了要画出截面尺寸线外,还得画出扫描引导线。问题产生在画引导线上。

图1

如图2所示,当选择前视基准面并在草图状态,并进入“插入线条”状态时,却无法画线,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如何才能画上引导线呢?请赐教。

图2

网友:
第一步没有退出吧

网友:
1,楼主显然没有理解“扫描切除”特征的使用方法,轮廓草图,和路径草图要分开建立在不同的草图上
2,楼主看来是新手,这设计树上的草图也够乱的。

网友:
方法1:草图模式下 转换实体引用
方法2:草图模式下 让直线的端点和圆的投影点重合
方法3:实体模式下 分割曲线
……
方法n:装配体中根据键尺寸反扣键槽

网友(点评):
我一般用方法2

网友(点评):
装配体反扣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网友:
轮廓草图上不能画引导线,因为轮廓线和引导线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所以要先退出轮廓草图,再在另一个新建的草图上画引导线。

网友:
利用“隐藏线可见”,草绘线与内孔线平行即可。对称切除。OK

网友:
我也是草图弄的很乱...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