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ug加半径补偿之后数据为什么没有变化???

楼主(2016-10-01):
琢磨好几天也没弄明白

402153

402153

402154

402154

网友A:
以第一个程序为例,只有一个动作有半径补偿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第一个程序为例,只有一个动作有半径补偿的效果:

解决了,把数据跟踪打上对号就有偏执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