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m/s高速轴用密封除了骨架油封,VA密封圈外还有什么可用

楼主(2016-10-02):
10m/s高速轴用密封件,除了骨架油封、VA密封圈外还有什么可用的,看了一种旋转轴用齿形组合密封,谁有用过

网友A:
我们的高速轴没有用接触式密封,用的螺纹迷宫密封。不知道是不是您所说的齿形密封?图在家里,还有一种w型密封,轴上车W槽,轴承盖上有回油槽。

网友:
楼主这种我们有用过,图上用于单向密封,接触面小,好像是斯特封,双向用格莱圈,密封压力60Mpa也没有问题,温度可到100多都可以,

网友:
1,这种形式的密封件在SKF的轴封样本上见过,用还是没用过。
2,一般还是用楼主提到的这些常规产品
3,密封件主要还是根据使用工况选用,密封也是个复杂的学问,社区里这类帖子较多,楼主搜搜吧!

网友:
这么高速不可用橡胶密封

网友(点评):
起码用甩油盘+钢件三槽

网友:
我们用这种密封,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严苛工况、复杂、困难密封,可以沟通沟通 。 我的QQ: 1053419233

网友:
可以承受20MPa, 不太可能吧

网友(2017-06-05):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2017-09-06):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高速轴没有用接触式密封,用的螺纹迷宫密封。不知道是不是您所说的齿形密封?图在家里,还有一种w型 ...

螺纹密封能密封油不泄露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纹密封能密封油不泄露吗

螺纹密封不会泄露,机械密封一般都是多道密封,泄露的油通过螺纹槽输送回去了。前提是轴要高速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密封不会泄露,机械密封一般都是多道密封,泄露的油通过螺纹槽输送回去了。前提是轴要高速运转。

 请教下大侠,这种气电滑环用什么密封?谢谢

网友(点评):
对这个产品不是很了解,建议参考气动旋转接头的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