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锥齿轮参数模型

楼主(2016-10-02):
主要是为了降低噪音。
热锻锥齿轮齿面比较粗糙,需要接近纯滚动的齿形来降低相对滑动速度。
于是做了逻辑锥齿轮参数模型。
没做齿向鼓形修形,以看清啮合关系:

鼓形齿的啮合痕迹演示:

过段时间开模具做出实体锻造齿轮副,做一下对比测试。

网友:
这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网友A:
热锻的齿轮精度能出来鼓形的精度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锻的齿轮精度能出来鼓形的精度要求吗?

热锻锥齿轮经整形后,能达到8级精度。
鼓形对锥齿轮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如果用冷挤压或者热锻冷整,这样做出来就Ok了,楼主如果有以上这种工艺的,本人有一些活

网友(点评):
模数3.5~10,小模数热锻冷整,大模数热锻温整,精度能达到8级。 此种新型的还需试验后看结果。

楼主:
调节参数适当,明显可以看出,啮入点的两个齿面逐渐接近,并在接触后呈近似滚动态。
当然这个也会以损失部分重合度为代价。

网友B:
请教楼主,我照着齿轮渐开线绘制的齿轮,发现渐开线的基圆比齿轮的齿根圆要大,大的那一部分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点评):
三条灰线条分别是齿顶圆、分度圆、齿根圆,曲线是渐开线,曲线端点那里是渐开线的基圆

楼主:
对比球面渐开线齿形,啮入、啮出时的齿面相对滑动,就要明显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我照着齿轮渐开线绘制的齿轮,发现渐开线的基圆比齿轮的齿根圆要大,大的那一部分应该怎么解决呢 ...

过渡曲线。
请参考:
齿条型刀具加工圆柱齿轮的齿根过渡曲线方程
http://www.gear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1&extra=

网友(点评):
注册个帐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