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不引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02):
用的是等离子电源为MAX200,用的是压缩空气。

网友:
这问的真笼统,电源正常,卸掉喷嘴,按启弧开关测内芯有没有500v直流电压,没有就送修吧,

网友:
夹在工作台上的地线夹子接触不良,切割机不易引弧。

网友:
故障了,维修,查找故障;比如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开关,地线夹子接触,等等,自己修不了,就只能送修。

网友:
找售后啊~

网友A:
这个是要地线连接好的,有时候不起弧还有时候上面出火了,我有次搞怕了

楼主(2016-11-13):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地线连接好的,有时候不起弧还有时候上面出火了,我有次搞怕了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