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东西加工成高精度?

楼主(2016-10-03):
想要把这台打磨用的机器加工成高精度的,盘面抖动在和工作台面精度都要在1-2个丝内,想找人拆掉盘和主轴,把转子夹在车床上加工,这样才能保证安装后不抖动。。重新用钢板车一个盘或者直接修整现有的盘。厚度在10-15毫米这样的。有没有能加工这个活啊?价格什么都好说。

网友:
先把机器拆开,测绘一下。
再分析一下图纸结构,是什么原因,造成精度不高,然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网友A:
1,我看这结构楼主无论怎么修,改这盘面,也无法达到楼主这1-2丝的要求。
2,问题出在你这结构上,电机和转盘直连,支架又这弱,电机一开自身抖动都超你这要求了。
3,先把电机放稳当了再说吧,别法兰固定了,脚座固定,用带或别的传动方式吧。
4,估计要大改了,这结构满足不了你这要求。

网友(点评):
有道理!盘面和工作台面是连起的,

网友:
轴系的旋转精度,刚性,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看这结构楼主无论怎么修,改这盘面,也无法达到楼主这1-2丝的要求。
2,问题出在你这结构上,电机和 ...

就算达不到一两个丝,至少能达到一个最佳值也可以啊。现在边缘抖动1MM..它是铸铁做的。然后车了放进去的。

网友:
这结构电机和盘面会有共振吗?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振动那是必然的

网友:
二楼高见,电机自振先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网友(点评):
象这等玩意要高精度无法解决,除非检验自欺欺人。

网友:
要考虑动平衡的影响,先不说转子的自由度,整个转盘转起来所带来的振动是非常可观的.
感觉贴上砂纸就没必要做2丝了吧.金刚石那种磨具,不采用直辖可以达到 2丝,你的个应该 是不合理的

网友:
我垫了几张胶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