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用什么样的吸管比较好

楼主(2016-10-03):
我们有台设备用的是250m3/h的,用于吸真空的管是1寸的PVC钢丝软管,因为管要跟工作台往复运动,时间长一点管就破损,就得换,浪费时间也增加成本,哪位大神有好的解决办法,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换管的必要不大。
2,管随工作台往复运动,楼主可以加弯曲半径较大拖链,进行转接。
3,通常做法,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
包点缠绕管,不行再加蛇皮管

网友A:
250m3/H,还得移动,这说明真空泵离工作位置很远,管路相当长。
有可能的话直接挂一个真空发生器在工作台上,就没有管路的问题了。
实在是不想换的话,那就要选好拖链或者管路的挂架,如图:

网友:
楼上几位高见,换管是下下之策,个人感觉加拖链的话施工简便快捷,造价低应该是首选。真空发生器造价较高,切需要一定的空间,施工有难度。应该次之。更换不锈钢编织蛇皮管。下下之策。

网友:
看你这部位,在弯曲区段套根弹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m3/H,还得移动,这说明真空泵离工作位置很远,管路相当长。
有可能的话直接挂一个真空发生器在工作台 ...

谢谢大神回复,请问图片中用的管是什么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还想请教大家,有没有能够替代现用的PVC钢丝软管的其它材料(管)

网友(点评):
用好的钢丝软管,有柔韧度极佳的,也有耐低温的,看您如何选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用喷射器,省掉真空泵,就没有管子的烦恼了,可以把喷射器装在前端

网友(2016-11-28):
真空管道可以用波纹管,不知道的移动行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