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6-10-03):
新人最近在看相关资料   交流电磁阀和直流电磁阀的实物接线   看到网上说交流有三根  不分正负,另外一根接地,直流有说分正负,有说不分的   在淘宝上也看了大量实物   还是分不清直流怎么区别正负极   由于没有见过实物接线   求各位指教

网友:
直流看线的颜色,红黑就分正负极,全黑就不分。
交流要按针脚接,地线看阀门的品牌和系列(不一定接)。

网友A:
1,一般直流电磁阀接线是不分正负的,当然大多都会有+,—标志,接错也不会有大问题,调过来就是了,带二极管指示灯的除外。
2,交流电磁阀一般随便接了。

网友(点评):
说的对啊~~~~~~

网友(点评):
正解,其实如果不用指示灯的话可以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直流电磁阀接线是不分正负的,当然大多都会有+,—标志,接错也不会有大问题,调过来就是了,带二极 ...

带二极管的怎么知道哪个方向是正还是负?

网友(点评):
楼主找个电磁阀样本看接线图这一块,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直流的电磁阀接反了LED灯不亮

网友:
交流部分正负,随便接,但是电磁阀上习惯性的标志L N标志。直流的也是正负都能正常工作,但是指示灯大部分接反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