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和制作大芹菜的切菜机

楼主(2016-10-04):
本人每天有100多到200公斤的大芹菜需要切成5毫米宽和厚,长3CM的条装。

一般手工操作都是先横刀切薄,

再切成条,

然后切成3CM的段。

市面上有切条的机器或者是切段的机器,但没有切薄切条切断一整套的机器。
请大拿给设计下。要求机器启动后只需要一人值守,节省人力,效率高,最好可以自动喂料。还有安全,要好清洗,保养。容易损坏的零件最好是标准零件,便于购买更换。
除了设计,最好可以制作出来,需要制作两台,一台作为备用。希望机器能噪音低。
关于费用,本人也不知道什么价格合适,请有意向的大拿联系我。电话13699391055
关于机器我自己也有些想法构思,可以电话或其他方式沟通。

补充内容 (2016-10-4 15:12):
再强调下,关于机器我有思路方案,但没有机械当年的经验。如果大能们没有接触过类似的项目,没有思路方案,也可以和我沟通后,按照我的方案来设计制作。当然大拿们能提供更好的方案,那是更好。

补充内容 (2016-10-5 09:52):
参照切条机和切段机,一条传送带,设置3道刀具,第一横刀,第二圆滚刀,第三切段刀,每道刀具前都有一弹性滚轮压菜。整套机器的传动和喂料才是难点。

补充内容 (2016-10-5 10:04):
我没有机械设计和制作的经验,所以无法估算出适当的费用。如果哪位大拿愿意设计制作,请带着报价来与我联系。

网友:
1,论坛里有能力的大侠可以看过来了,现成的项目来了,接吧。

网友A:
芹菜切薄再切条……楼主大可不必纠结,就像我们在家做菜一样,我一般把刀斜过来,自然就切薄了,目的就是好入味,口感好,而且长短就和刀的倾斜角度有关,不知这样能否符合LZ的标准。

网友B:
你在哪里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芹菜切薄再切条……楼主大可不必纠结,就像我们在家做菜一样,我一般把刀斜过来,自然就切薄了,目的就是好 ...

这个没办法改变,自然是为了好看。饭菜好看了,那吃的人就会更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里老板

我在乌鲁木齐市

网友C:
个人意见:输送轮把芹菜往里输送时同时具备了拍扁的功能,这个不难,略调整下两滚轮高度就可以。只不过这个是压扁。第一道输送论后紧跟着是纵向刀片,芹菜经过第一道输送辊压扁后经过刀片切成条状。最后是切断刀切段。感觉输送辊轮上下均用动力轮较好。不知对不对,各位高手和大侠指教。这个实施起来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输送轮把芹菜往里输送时同时具备了拍扁的功能,这个不难,略调整下两滚轮高度就可以。只不过这个 ...

我的想法和你的相似,用传送带,第一道,用弹性滚轮压紧菜,设置横刀将菜切薄。拍扁的话,出来的菜卖相可不好啊😁。第二道用排列的一组间隙5毫米的圆圆刀切条。第三道将菜切段。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啊~~~~~~

网友D:
直接用滚刀吧,两个滚筒,一个刀刃和芹菜平行、行间距是芹菜的平均直径的一半,另一个滚筒的刀刃和芹菜垂直、段间距是3cm。平行的排在前面,垂直的排后面。一个电机就够,只是要解决粘刀、送料的时候要均匀的排成一排,末端切出来也不一定会被切成两半。

网友(点评):
要卡在间隙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滚刀吧,两个滚筒,一个刀刃和芹菜平行、行间距是芹菜的平均直径的一半,另一个滚筒的刀刃和芹菜垂直 ...

如果切薄的刀使用滚刀,会不会造成滚刀旋转的力量将菜推向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滚刀吧,两个滚筒,一个刀刃和芹菜平行、行间距是芹菜的平均直径的一半,另一个滚筒的刀刃和芹菜垂直 ...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人看机器,要手动排列好芹菜,经输送带,再过滚轮滚刀,再切断。

网友:
千万别挤压蔬菜啊....................................

网友E:
这种项目成不了数,这样吧,你参照竹筷生产设备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项目成不了数,这样吧,你参照竹筷生产设备自己弄

晕啊,这个我认为简单。用筷子的生产设备反而复杂了。我不懂机械,但参照现成的切条机和切段机,要大拿们完成应该不难,麻烦的是自动给料。

网友(点评):
这个撃有商业价值。想法到实现至少有3-5个回合,精力费用远远超出成熟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项目成不了数,这样吧,你参照竹筷生产设备自己弄

你说的商业价值,肯定有啊,我现在切菜量是200公斤,以后会发现到400到500公斤,会节省多少人力呢?推广出去米粉店都可以用到。很多米粉店因为没有机器切菜,为了省工才用斜刀切薄。
至于你说设计生产费力,是因为你没有合适的思路方案。参照切条机和切段机,一条传送带,设置3道刀具,第一横刀,第二圆滚刀,第三切段刀,每道刀具前都有一弹性滚轮压菜。整套机器的传动和喂料才是难点。

网友:
这个成本还好,就是开始试制阶段比较麻烦。留个联系方式吧,我来试制,成功后你来销售。可以合作的。

网友C:
这个不难,应该是成本也不太高,关键是试制麻烦。留个联系方式吧,试制成功我来做,你来销售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难,应该是成本也不太高,关键是试制麻烦。留个联系方式吧,试制成功我来做,你来销售咋样

我是自己用,销售的问题还没时间考虑,每天店里的活已经忙不过来。如果你有兴趣设计制作,你可以考虑下,我的电话13699391055。可以随时沟通。

网友C:
我先试试吧,这个难度不大,问题是你的具体要求:是彻底无人化操作,还是有操作工看守机器。你要求到什么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试试吧,这个难度不大,问题是你的具体要求:是彻底无人化操作,还是有操作工看守机器。你要求到什么工 ...

彻底无人感觉不好办到,还是有人值守,给料的问题能解决最好,不行,就人工给料。现在已经有人联系我了,你如果想做,先合计下给我个预算报价。不然你投入太多精力,我也不好意思。

网友F:
芹菜一头大一头小,刀必须是矢量设计,保证芹菜大小都从中心剖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芹菜一头大一头小,刀必须是矢量设计,保证芹菜大小都从中心剖开

很多芹菜头就有2CM多,所以只从中间切开还是很宽的。我的想法是用一组间隙是5毫米的圆滚刀。

网友:
送料是个头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