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选择求教

楼主(2016-10-04):
铜工用什么刀具可以达到最佳效果,理论上就行,不用考虑具体的情形

网友:
1,铜属易加工材料,高速钢,钨钢,金刚石刀具一般刀具都可以,。
2,最佳效果这个还得看你加工参数了。
3,刀具本身的材料和被加工材料之间的关系,我看多数最终还是归结到了加工参数上。

网友:
是铜合金还是纯铜!刀具材质挺关键的,想要达到最佳的效果、不是单纯刀具就能达到的!

网友:
可用硬质合金刀具,如YG8。

网友:
成本--高速钢,
表面质量--PVD
成本表面兼顾--T15钨钢

网友:
不锈钢铣刀  可以 没问题

网友(2016-11-10):
可以参考刀具啊

网友(2017-01-15):
DLC 涂层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