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802c和三菱j2s伺服套件能配合用在雕刻机上吗?还是必须802c配西门子的伺服

楼主(2016-10-04):
麻烦下:西门子802c和三菱j2s伺服套件能配合用在雕刻机上吗?还是必须802c配西门子的伺服

网友:
1,普通的伺服套件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据我所知,西门子的数控系统是可以与其他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配合使用的,没有限制,是开放的;而Fanuc数控系统就只能与它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配合作用,因为Fanuc数控系统的通讯是加密的,不公开的。

楼主:
小白一个,脑袋严重发热,搞了西门子802c和三菱j2s伺服套件,研究一段时间了,还不知道怎样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