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密封件,有哪些基本要求?

楼主(2016-10-04):
    做机械的都知道密封件,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达到密封效果的结构或装置,凡是起密封作用的零部件(元件)统称为密封件。

    密封件都有哪些基本要求?

    (1)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范圈内有严密、可靠的密封性能。

    (2)持久的耐肺性。

    (3)摩擦阻力小,摩擦系数稳定。

    (4)磨损速度慢,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补偿。

    (5)具有可靠的耐冲击性能。

    (6)结构简单、紧凑,装卸方便,成本低廉。

    (7)制造维修方便,寿命长,应保证互换性,实现标准化。

    密封副的基本类型

网友:
可以开个专栏,机械设计手册讲解

网友(点评):
可以啊,手册那么多,那么厚,不是那都能翻到,也不是都看的懂,再说很多地方甚至也是需要研究探讨的。

网友:
密封件里面也是有很多学问,尤其是设计的时候;维修倒是较方便,采购回来同型号的密封件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密封最难的是高速时困油泄漏

网友(点评):
有些密封在高速时不漏油,反而在低速漏油。比如螺纹密封。

网友(点评):
是的,这就是屏封现象

网友(点评):
其实不关密封的事,大部分是结构不合理

网友:
楼主开的这个论题很好,其实绝大部分搞机械的人对常用的一些基础零件基本一无所知,我敢说这个论坛里99%的人根本不懂密封(不好意思,包括楼主),从前段时间的求助贴就能看出来。还有螺栓,接头,过滤器等基本元器件都是机械人的弱项,国家的工业怎么能上去呢?

网友(点评):
高手出现了,的确在密封这块没有深入探究过,有机会还向社友讨教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绝大部份缺少实践吧。理论方面网络时代不敢说。

网友(点评):
理论方面,呵呵,谁出来说说啊,我也没看到谁能说出什么来的,连用词都极不规范。

网友:
楼主,我不是什么高手,只是经历多一些而已,你的关注点是对的,我去诸多企业研究所,对于基础零件的把握没有几个行的,指望个别人是不够的,必须普及相关知识。

网友(点评):
赞同社友观点,对于基础零件的把握没有几个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