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制表面,请看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6-10-04):
各位表面处理大师,请帮忙看下图片的板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据说是国外设备,这是一块模拟路面的钢制板,用了十多年样貌依旧,没有磨损。大家出出意见,谢谢。

网友A:
感觉有点像喷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像喷涂的

喷涂的感觉总会掉涂料,这个不会,之前有过国外喷涂碳化物的,但是磨久了,涂料都会磨没了,这个是没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A:
新的也是这个样吗?用十几年?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也是这个样吗?用十几年?太神奇了。

新的没见过,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已经用了十几年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十几年前进口的设备。

网友B:
是否是电火花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电火花加工的?

电火花能加工出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C:
楼主可否来个截面照,边缘也行!

网友D:
应该是热喷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热喷涂的。

热喷涂印象中还是会掉涂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来个截面照,边缘也行!

东西没在我这里呢,我就这么一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热喷涂的。

看表面应该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火花能加工出这个样子的吗?

电腐蚀加工,表面会有硬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腐蚀加工,表面会有硬化层

电腐蚀和电火花一样吗?

网友E:
喷丸后酸洗!

网友(点评):
样子像喷丸件,喷丸件也没有如此耐磨。

网友(点评):
他说的地方如果室外,那就是喷丸后渗黑锌,但这么大有件又几乎不可能,不是酸洗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丸后酸洗!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呢?

网友(点评):
在机台走廊的上可替代踏花板。

网友F:
可能是硬质合金的碳化物那样的东西,硬质合金烧结成型就是将粉末压制成坯料,再进烧结炉加热到一定温度(烧结温度),并保持一定的时间(保温时间),然后冷却下来,从而得到所需性能的硬质合金材料。
它非常的硬,几乎不会被人的鞋子磨损。

网友(点评):
有点像烧结的。

网友G:
我觉得这是个冶金的一种产品,像做砂轮一样,和砂轮的成分差不多吧。只是能保证表面必须很硬。普通钢是做不到的

网友H:
照片是否放大了?倍率是多少?宜家买的铸铁锅,表面很像。

网友I:
另一半摩擦副是什么?

网友:
铸不出吗?在沙模表面压在路面不成?

网友:
      单位打钢砂表面是凹的,但这个是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一半摩擦副是什么?

轮胎

网友(点评):
轮胎表面除橡胶外,松散的炭黑和杂质仅对地面起一个抛光作用,冷硬的高猛钢应该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这是个冶金的一种产品,像做砂轮一样,和砂轮的成分差不多吧。只是能保证表面必须很硬。普通钢是做不 ...

冶金的是怎么个做法的?这个的表面是很硬,那些颗粒摩擦了也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照片是否放大了?倍率是多少?宜家买的铸铁锅,表面很像。

照片没放大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照片没放大的

真有必要研究的话,做个金相分析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硬质合金的碳化物那样的东西,硬质合金烧结成型就是将粉末压制成坯料,再进烧结炉加热到一定温度(烧 ...

对,感觉是烧结的类似碳化物的东西,非常的硬,很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有必要研究的话,做个金相分析不就清楚了。

问题是东西不知道我这里呀,但得再做一块出来。金相分析去哪里能做得了呢?

网友J:
已知条件不足,无法分析,

哈哈, 特别是我还没有弄明白这个东西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如果是已知摩擦的话,不管多硬的表面,也是会有一些光泽变亮的趋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知条件不足,无法分析,

哈哈, 特别是我还没有弄明白这个东西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轮胎作用于上面之后有侧向推力。奇怪就在于这块板用了好多年,上面依旧没有磨损的痕迹。而且不清楚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哎,其实要是有机会切一块看看应该能了解一下大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腐蚀和电火花一样吗?

是否是金属热喷涂?

网友:
可能是表面喷砂处理后进行金属热喷涂,例如喷铝、喷锌、喷不锈钢,进行一个表面保护

楼主:
这个倒不是为了表面保护,这个粗糙度就为了和轮胎摩擦

网友:
铸造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冶金的是怎么个做法的?这个的表面是很硬,那些颗粒摩擦了也不会掉。

冶金是将粉末压成一定形状,然后烧结,必须的话,在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
用高压高温在金属表面喷涂硬质合金粉体,表面的物理性能就跟硬质合金一样了。我家附近就有这样一家工厂。

网友:
像是铁水喷雾

楼主(2016-12-09):
这个是我们用热喷涂做出来的,和客户的对比照片。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用热喷涂做出来的,和客户的对比照片。

量大?面积多大?还有其他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L:
激光电熔硬质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量大?面积多大?还有其他什么要求没有?

量不大,面积是600×600mm,要求是粗糙度要接近,质量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激光电熔硬质合金

激光电熔硬质合金能做出这种表面吗?客户的那块板已经用了十多年,一直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不大,面积是600×600mm,要求是粗糙度要接近,质量要稳定。

喀,量不大的话,就没什么开发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