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让油缸任意位置停,并且实现比例控制吗?

楼主(2016-10-04):
可以让油缸任意位置停,并且实现比例控制吗?

网友:
1,楼主是要找能让油缸任意位置停,并且实现比例控制的阀吗?
2,让油缸任意位置停还是比较难的,规定位置停相对容易,行程,检测开关等
3,楼主的比例控制是指哪一方面?压力、流量?
4,建议楼主拿出具体的东西来,大家才能有的放矢。

网友:
伺服可

网友(点评):
不是简单伺服两个字就能解决的。

网友(点评):
伺服系统可

网友A:
任意位置都可停,可申请专利

网友:
这个停在任意位置,会比较难。要精确控制进油量,还有返回回路的油也要精确控制。

网友(点评):
无语,您要是不懂液压可以不发言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否是任意规定位置都可以停?用比例阀可以实现。

网友:
好像从液压角度来讲,任意位置停不难,只要:
1. 不泄露
2. 控制进入液缸的流体体积
但是这样做不现实也失去了液压机械的某些运动特性:速度快,压力横截面积比高,允许泄露,润滑条件好等优点都没用了

网友:
为什么要任意位停呢?油缸不是在起始位置才能有最大功效吗?

网友B:
油缸任意停并不难,还有专门加锁的装置,比例阀现在遍地都是,楼主不要被前面几个回复迷惑,他们都根本不懂液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缸任意停并不难,还有专门加锁的装置,比例阀现在遍地都是,楼主不要被前面几个回复迷惑,他们都根本不懂 ...

回路中设置液压锁。

网友(2017-02-03):
比例加光栅,闭环控制

网友:
伺服可以做到的

网友:
比例阀或者伺服阀应该都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意位置都可停,可申请专利

是个好主意,可申请。

网友:
比例阀加位移传感器

网友(2020-01-23):
比例阀可以实现

网友(2020-02-27):
数字伺服油缸可以实现。 数字油缸本质也是一种液压油缸,但是是由数字编程控制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
位移传感器+比例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