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NC能否实现设备联机

楼主(2016-10-04):
力士乐数控系统能否实现多台设备以太网的连接,做程序的传输与监控!请各位高手指教下!thanks!

网友:
早在06年进口的日精高精度无心磨已经卫星定位了,十多年了,现在应该全球推广了吧

网友A:
可以实现多台设备以太网的连接!
资料:
力士乐 IndraMotion MTX -高速CNC加工  不管是网络化和自动化加工中心、机械手系统、还是简单的辅助单元,IndraMotion MTX都可提供给您切合的解决方案系统包含的主要特点:• 可配置的性能和功能• 开放的系统结构• 全功能的工程构架• 简易的操作和编程• 基于以太网的网络支持。
统一的网络
无论紧凑型PLC还是基于PC的CNC所有的控制器均有标准的工业以太网接口:
•  友好的用户编程和诊断•  快速控制通讯•  完美的操作和显示。

网友:
可以实现,已经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多台设备以太网的连接!
资料:
力士乐 IndraMotion MTX -高速CNC加工  不管是网 ...

具体的费用大约有多少?能否给估下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的费用大约有多少?能否给估下价?

这不用什么大的费用的,数控系统就有网线接口的,只能通过网线的水晶头连接,多台NC的网线接到交换机,就组成一个内部网络了,计算机通过交换机,就能对NC进行控制。
具体的找专业的公司搞,若公司有人才的,自己搞就行。
交换机200--500元左右(24口的),网线一般一米为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什么大的费用的,数控系统就有网线接口的,只能通过网线的水晶头连接,多台NC的网线接到交换机,就 ...

Thanks for your quick response !今天自己试验了两台,还不错!就是传输效率有点太低啦,后续在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