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的打不开的经验教训-更改计算机名后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10-04):
今天闲得蛋痛,决定更改win10的计算机名,再试卸载及安装一下那个被提示要注册的屏幕录像软件CamtasiaStudio_8.6。
更改计算机名后,ugnx10不能进去,尽量更改了许可证文件lic里面的计算机名,还是不行;
没有办法,于是卸载了许可证软件License,重新安装,还是不行,焦头烂额。
一狠心,全部卸载,全部重新安装,可以了,搞了大半天时间。
后来静下心来,到网上找了一下前辈们的经验教训,这个更改为计算机名后,其实可以轻易修复的许可证文件的:
1、更改splm8.lic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更改:file:///C:\Users\xgc20\AppData\Local\Temp\mx398EF.pngfile:///C:\Users\xgc20\AppData\Local\Temp\mx398EF.pngfile:///C:\Users\xgc20\AppData\Local\Temp\mx398EF.png

2、windows的环境变量中,更改为新的计算机名,我的新的计算机名为:“xie2016”,有二处地方。

我没有试,感觉应该是这样做的就行了!

网友A:
这个计算机名最好还是用字母,避免汉字。
改改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楼主就是鲜活的教训

网友:
这搞起来有点烦,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机名最好还是用字母,避免汉字。
改改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楼主就是鲜活的教训

是的,是个教训,计算机名还能乱动,许多软件安装时是与其相关联的,会导致一些软件还能正常使用。
而且建议大家软件都好用的时候,将系统备份一下,如用ghost软件备份系统盘,以后出现问题,直接全部覆盖返回原来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