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加工?

楼主(2016-10-04):
  如题。

补充内容 (2016-10-5 10:14):
东西去看了设备了的,是缝纫机上的一个配件,作用是压住布片进行送料的一个机构上的,谢谢。

网友:
1,楼主可以先说说用在哪?怎么用的?这样才好判断!

网友:
没有尺寸、没有精度、没有材料、没有技术要求……,可以随便做吗?

网友(点评):
别人就给了一个实物。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说是设备上拆下来的

网友:
我猜是用于轧花边的吧

网友:
这是设备零件吗?

网友:
用插齿的方式加工。

网友:
画得出,加工不好。可以优化。

网友:
插斜齿,卧铣+斜分度盘,刨床+斜分度盘,有够无聊的话,用车床顶尖偏置用拖板前后进刀都行,
前1者用模数刀,后面3种用成型刀

网友:
斜齿轮  楼主 你是在哪里

网友:
能用滚齿机做吗?

网友:
很像锯齿,或者是用来加工木材家具的刀具?又或者是齿轮。
加工应该按齿轮加工的方法来加工吧。